多旋翼电调的设置参数

楼主(2013-07-13):
多旋翼是不是只要对电调进行油门校准即可,其他电调的设置都默认比如进角还有电机启动模式,大家都是怎么设置的?以前玩电直就设置个超柔和启动。怎么感觉这里基础的教学帖子太少了,还是DJI的比较详细。

网友A:
没啥设置的。把电压保护关了。普通启动。进角不好说。一般默认中就行。不行的话试试高或者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设置的。把电压保护关了。普通启动。进角不好说。一般默认中就行。不行的话试试高或者低。

好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