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快200起落了,该换哪些部件?

楼主(2013-07-13):
几乎全是高转速的3d,有点担心部件出问题,请问改怎么保养了?

网友A:
去4S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

请问各种轴承还可以坚持多久?

网友C:
200起落没有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起落没有炸?

炸过,轴承都没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炸过,轴承都没换

检查顺滑度和有没有虚位有几次飞着飞着下来才发现尾波箱轴承坏了,怪不得锁尾不好呢~要多检查
至于其他的看看有没有虚位~有的有还是可以将就一下~关键部位有没有暗伤~该换就换~别因小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顺滑度和有没有虚位有几次飞着飞着下来才发现尾波箱轴承坏了,怪不得锁尾不好呢~要多检查{:1 ...

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回复真快~感觉没有说完,然后补充了下

网友:
改换新飞机了

网友D:
没坏就接着飞, 没什么好换的.
把斜盘舵机调整一次位置倒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真快~感觉没有说完,然后补充了下

听从你建议,刚刚去检查了下尾波箱轴承,果然有虚位,换!

网友:
还有检查可活动部位有没有阻尼

网友:
螺丝 轴承都得检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去4S店啊

这个赞,要换机油、变速箱油、正时皮带、发电机皮带还有空调皮带等等,刹车片也要换了,最好把刹车油和助力转向油也换掉。如果不差钱,冷却液也换掉比较保险。

网友F:
我的新进450己600多个起落了,配件什么也没换。昨天进行了全面检查,一切都是完好的,只是尾前传动伞齿啮合间隙较大,加了一个垫片试飞效果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赞,要换机油、变速箱油、正时皮带、发电机皮带还有空调皮带等等,刹车片也要换了,最好把刹车油和助 ...

人工费都够再买辆二手车了。。。

网友:
估计轴承是必须换的了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不过我们这种新手就是零件基本到不了保养就直接坏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新进450己600多个起落了,配件什么也没换。昨天进行了全面检查,一切都是完好的,只是尾前传动伞齿啮合 ...

昨天检查了下,发现尾波箱轴承虚位较大,但是马达轴承转数更高,岂不是磨损的更快?请问老大用的是什么电机?我的是飞越蓝色的那一款,35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坏就接着飞, 没什么好换的.
把斜盘舵机调整一次位置倒是真的.

那球头扣呢?马达轴承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天检查了下,发现尾波箱轴承虚位较大,但是马达轴承转数更高,岂不是磨损的更快?请问老大用的是什么电 ...

我的450电机是“浩马待2835”,这个电机轴很硬,且配合间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450电机是“浩马待2835”,这个电机轴很硬,且配合间隙好。

上网看了下也不贵,但动力耗电发热三个方面您觉得这个电机怎样呢?老大的md933也坚持了600起落?我也换上了这种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赞,要换机油、变速箱油、正时皮带、发电机皮带还有空调皮带等等,刹车片也要换了,最好把刹车油和助 ...

你刚做完保养吧!被坑啦?

网友:
改年检了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网看了下也不贵,但动力耗电发热三个方面您觉得这个电机怎样呢?老大的md933也坚持了600起落?我也换上 ...

浩马特电机不错,你买一个用吧,飞悬停根本就不热。933老版的不行,现己停产,新版933电位器与电机都是日本进口的,挺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浩马特电机不错,你买一个用吧,飞悬停根本就不热。933老版的不行,现己停产,新版933电位器与电机都是日 ...

ok,同时我也想买个3980kv的花牌电机,想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网看了下也不贵,但动力耗电发热三个方面您觉得这个电机怎样呢?老大的md933也坚持了600起落?我也换上 ...

一直在用浩马特2835H,3800Kv,除了轴比较脆,炸机容易断以外,没有其它毛病,记得包装盒里送一套轴和轴承。目前450机载的这颗马达已经400多起落了,未发现异常。油门曲线72、65、72,飞6分半,油门曲线85、72、85,飞5分钟,手感温度大概也就40多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ok,同时我也想买个3980kv的花牌电机,想试试效果

新手不宜买高KV值的电机,就是老手也不必买高KV值的电机,没有实际意义。如果买了高KV值电机,必须搭配大电流电调,40A的电调己力不从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不宜买高KV值的电机,就是老手也不必买高KV值的电机,没有实际意义。如果买了高KV值电机,必须搭配大 ...

就是说高kv电机耗电相当大,功率较强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高kv电机耗电相当大,功率较强哦?

电机的功率与体积有密切的关系的,同样的体积最大功率都是差不多的,选用好的材料可以提高一些电机的功率。现在谁家做电机选材基本差不多,所胃高KV值只不过缩短绕组的线长度,后果是电机工作温度提高。真正的高端电机价格非常高,不是100元能买到的,多看多研究模型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赞,要换机油、变速箱油、正时皮带、发电机皮带还有空调皮带等等,刹车片也要换了,最好把刹车油和助 ...

补充~~ 机油滤,空气滤,空调滤,换新轮胎做动平衡+四轮定位,检查电瓶,如果是免维护的,哪就换新的,旧电瓶16块钱一片,别荒废。顺便说一嘴,如果空调不凉,检查氟利昂~亲~轮胎不用四条全换,把前面两条倒腾到后胎~!图省钱,买一条,把备胎装上,拆下来的废胎做备胎使用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刚做完保养吧!被坑啦?

算是吧,换了三根皮带,包括正时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的功率与体积有密切的关系的,同样的体积最大功率都是差不多的,选用好的材料可以提高一些电机的功率 ...

好的,学习了,我发现高手基本上都用蝎子电机,但是这种电机发热厉害,会不会容易烧,或者消磁厉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学习了,我发现高手基本上都用蝎子电机,但是这种电机发热厉害,会不会容易烧,或者消磁厉害?

电机的工作温度要控制在80度以下,否则很容易烧电机,或电机造成永磁体退磁。那样电机会进入严重的不良循环,越热越退磁,越退磁越热。当然,有些永磁材料是耐高温的,如120度,但还是小心使用为好,谁知道厂家用的什么材料?

网友:
看来飞机 只要不炸也挺耐玩的

网友:
这款质量麻麻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的工作温度要控制在80度以下,否则很容易烧电机,或电机造成永磁体退磁。那样电机会进入严重的不良循 ...

学习了,谢谢老大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谢谢老大解答!

不客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450电机是“浩马待2835”,这个电机轴很硬,且配合间隙好。

前辈你的2835的齿轮是多少T的,我原来是12T的,飞着挺稳当,航线能飞8分钟,我换了13T的齿以后就能飞6分钟了,感觉电机有些热,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辈你的2835的齿轮是多少T的,我原来是12T的,飞着挺稳当,航线能飞8分钟,我换了13T的齿以后就能飞6分钟 ...

我的浩马特电机齿是13T,飞航线6分钟2200电池耗电1100mAh。我飞450是用控的时间报警来控制飞行时间的,到了6分钟控报警了就该落地了。落地手的电池与电机都不热,手感温度约40度吧,是很温的感觉。

网友:
尾推的铜套该换了,双推还好,单推估计不要200起落就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