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高级校对完之后黄灯间快速4下闪动,重复,无法启动(已解决)

楼主(2013-07-13):
怎么回事啊,按说明书是预热,可是一直都闪。。。我开始以为是遥控信号丢失,关了遥控是黄灯一次一闪的,做了遥控校对,不行。还是连续每4闪一次,连续闪动黄灯,怎办?求救。。。。

网友A:
应该是有摇杆不在中位了,进入参调校准所有通道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摇杆不在中位了,进入参调校准所有通道再开机。

试过了,是油门在中位的phantom,奇怪了,恢复原厂设置也不行。。。。

楼主:
有没有哪位能导个PHANTOM参数我试一下啊,3.14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是油门在中位的phantom,奇怪了,恢复原厂设置也不行。。。。

原厂的设置参数有没有备份?恢复原厂参数也需要已经备份的参数啊。

网友B:
高级校准没有通过,重新高级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校准没有通过,重新高级校准

又高级校正了,说要5-10钟,可很快就完成,IMU基础状态一时显示准备中,一时显示就绪,“检查IMU”和“基础校准”变成灰色无法操作

网友C:
如果停了10分后再进行高级校准还是出现错误26,还是无法完成高级校准的,但是检测IMU又说正常的,应该下载个1.8的调参软件,把固件降级,试飞下如果正常,再用2.12的调参软件把固件升级回3.02.
这是我以前碰到的,然后DJI的技术人员教的办法,希望能帮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停了10分后再进行高级校准还是出现错误26,还是无法完成高级校准的,但是检测IMU又说正常的,应该下载个 ...

“请断开主控电源10分钟后重启主控”,这个的意思是把拔掉电源吗?

楼主:
终于完成高级校正,正常了,又学了一课。。。谢谢大家

网友:
一样遇到过,就是高级校准没通过,虽然校准了也提示完成了,但是主控并没有正常完成。
关电和软件顺序搞对,重新校准,再断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