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特技有问

楼主(2013-07-13):
请问kk如何做特技动作,是否需要刷呢?

网友A:
特技动作需要先小的练 刷锅等等。。。因为KK无自稳 所以要自己来稳。。。。所以各科“不科学”的动作自己都可以试 不需要刷什么。。。。当然  一开始先确定你要玩的是几轴。。。。再对应刷几轴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技动作需要先小的练 刷锅等等。。。因为KK无自稳 所以要自己来稳。。。。所以各科“不科学”的动作自己都 ...

四旋翼 x模式,是否需要刷固件!

网友:
那个看你买的时候卖家说你是啥固件了 原先我的是四旋翼十字模式 后来改了三轴。。。。因为大炸 烧了电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1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