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0 飞不起来! 电机过小了吗

楼主(2013-07-13):
    用1400kt的电机 30a的电条 6*35桨  3c25   1500m 的电池    怎么飞不起来啊!    电机过小了吗?   还是换大点的桨吗?

网友:
1400KV电机用8060桨,才能得到最大推力,6035桨需要KV2200以上的电机,亲,你搞混了

网友:
浆小了,换8寸的,,要不就换个2200KV的电机。配6.4马刀浆

网友:
KV小了,由于尺寸限制不能换大桨,只能换高KV的马达,建议2000以上

楼主:
.... 那么只有改桨了!

网友A:
检查桨装反没……字超前哦亲!!!

网友:
飞不起来有很多状态的,最好先检查检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桨装反没……字超前哦亲!!!

字朝电机还是没字的靠电机 啊?

网友:
没字的一面朝电机!   另外  用6寸桨  建议换2212  KV2450电机!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字朝电机还是没字的靠电机 啊?

字朝机头!除非你用的反桨!不然不论前拉、腰推或尾推,永远是字朝机头!

网友:
KV值不对。

网友:
俺的KT J20用朗宇2208、KV2600配6030黑桨,动力强劲

网友:
字朝飞行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朝机头!除非你用的反桨!不然不论前拉、腰推或尾推,永远是字朝机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