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来看一下,狗丝升级后无法控制俯仰,姿态不对

楼主(2013-07-13):
h3-2d固件升级后,通电,相机俯仰轴一直向上,且无法用x3通道控制,wkm软件一切正常,h3-2d调参软件显示未连接,图像输出什么的都正常,云台也能自动修正姿态。

网友:
沙发。没用过这种控,看视频,X2,X3最高值才800多,感觉不对

楼主:
刚刚检查了一下,相机一直朝上是因为俯仰控制通道还是x2,没有变成x3,我重新升级了固件,还是一样。智能方向控制和俯仰重合了,顺便说,wkm是地面站版本,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检查了一下,相机一直朝上是因为俯仰控制通道还是x2,没有变成x3,我重新升级了固件,还是一样。智能方 ...

兄弟,你的好了没有?我的也是跟你一样的问题,麻烦了,再次出现升级后不能控制的问题,不过这次没死,是角度向上,不过跟死没有区别呀。。。。
急,明天要出发了,,,,上次也这样。。。。。。哎

网友:
看明白了。等H3-2D更成熟些再考虑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好了没有?我的也是跟你一样的问题,麻烦了,再次出现升级后不能控制的问题,不过这次没死,是 ...

我的是升了等于没升,一直向上是因为我以为是x3实际上还是x2,我的x2杆位一般是智能方向控制关闭,其实就是对应俯仰最朝天,所以昨天以为控制不了,你再看看俯仰轴是不是用到别的通道上去了?

楼主:
dji技术是不是双休不上班?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技术是不是双休不上班?

上班!刚才还移动了我的帖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升了等于没升,一直向上是因为我以为是x3实际上还是x2,我的x2杆位一般是智能方向控制关闭,其实就 ...

没有的,我都关掉了,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升了等于没升,一直向上是因为我以为是x3实际上还是x2,我的x2杆位一般是智能方向控制关闭,其实就 ...

我在悟空调参软件中将智能方向和返航,也就是x2、x3通道 都关了,遥控器对应的第5、6通道设置到二个旋钮开关,都不行,云台调参软件中根本就没有反应,我已经上过一次当了,这下怎么办呢?急呀。。。。

网友B:
看一下遥控器对应该通道的其它设置,比如舵量大小的那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遥控器对应该通道的其它设置,比如舵量大小的那个。

都检查过了,end point,你们的升级后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检查过了,end point,你们的升级后可以正常使用吗????

我的云台升级后正常使用,飞控是NAZA V2 3.14版本,狗思是1.1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云台升级后正常使用,飞控是NAZA V2 3.14版本,狗思是1.1版本。

V2一直是可以,这次升级是针对悟空飞控使用X3通道的问题。。。希望dji工程师尽快来解决我的问题,急

楼主:
升到1.4,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