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022导dan艇

楼主(2013-07-13):
第一次做船,选用黄铜皮焊接,手工不是很好。由于比例是1:100,有些小、不是太好装动力,可能要做成静态的了(纠结中)。希望大家多指导,少拍砖。

网友:
022是喷水动力的,呵呵,不是桨叶的。所以船的大点。

网友A:
教堂船體/CATHEDRAL HULL

网友:
动力用***机是不是方便些、建议一下

网友B:
悬挂机是不是方便些、建议一下

网友C:
对耶,022是喷水前进的,lz可以把螺旋桨放到船舱里然后弄个进水口

网友:
这玩意重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耶,022是喷水前进的,lz可以把螺旋桨放到船舱里然后弄个进水口

两侧的浮舟太窄,只有两公分多,电机和螺旋桨不好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挂机是不是方便些、建议一下

悬挂机或者是在中间直接出来个螺旋桨我都想了,那样总感觉失去了做022的意义了,呵呵第一次做船,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堂船體/CATHEDRAL HULL

什么意思?

网友:
不孬,我也想搞,没有楼主的手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船體定義,船翻轉看形狀像教堂。

网友:
看得出来,我们有套一样的图纸

网友D:
这货的吃水太浅了,1:40的船长都有一米一了,排水量还不能超过三公斤,重量得按航模的标准精打细算啊,铜皮恐怕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的吃水太浅了,1:40的船长都有一米一了,排水量还不能超过三公斤,重量得按航模的标准精打细算啊,铜皮 ...

这船长42公分,两侧浮舟只有2,3公分,别说电机和电池,螺旋桨都不好装上去。干脆改成静态的,以后再做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