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又好用的 APM 新版3.0.1直升机固件 == 自稳 效果相当的好。

楼主(2013-07-13):
俺这 APM 是去年12月 买的,闲置很长时间咯。

最近 X90 汽油直升机 也快要完工了,开始注重

‘飞控’系统的构建,(XX和YY 知名品牌 天价啊)

于是又拿出 500电动直升机 和 APM 2.52 来折腾
看见网络上出了 ArduCopter V3.0.1 固件,真的要
感谢这些无私奉献:新版本软件的人。。。。

——这里俺就把最管用的APM调试方法 抄袭 给大家:

一:系统连接方法(图)简单而明确:
    CCPM 左舵机 接 Out 1,CCPM 右舵机 接 Out 2
    CCPM 中间舵机(前、后)接 Out 3 。就这么简单。

  (其它的:螺距配合定义等直接Planner Mav里去弄)

二:比较有特色的是:“水平矫正”的步骤:
1、在无风条件下,飞行器(本应)平稳悬停,如果发现它有漂移现象,绝对不要使用遥控器的微调进行调整,应降落后查看重心,用手双支点提起旋翼头,看重心是否偏差太大。(旋翼头旋转90度、再试)左右和前后重心。

2、上述问题排除后,进行“重新找平”:将飞行器摆在水平面上,接电后,方向舵打到最左15秒,这时A红灯和C蓝灯会快闪,表示加速度计清零。

3、下面进行“自动校准”:飞行器接电后,方向舵打到最右30秒,直到ABC红黄蓝三灯轮流闪烁,这时飞行器已经ARM且进入了自动校准状态。赶快起飞,将飞行器上升到1.5米以上,保持稳定悬停45秒以上。这个过程中,APM会记录各个杆的输入,以此来对自己进行“微调”。降落DISARM上锁(方向杆打“满左”持续10秒),再ARM 解锁(方向杆打“满右”持续15秒),起飞,应该不需要修舵就可以悬停(很爽)。否则重复当前这一步。(注意成功的关键是无风)

4、当Stabilize模式下的悬停稳定,飞行平稳后,可以试验ALT_HOLD定高模式。将飞行器升高到20米左右,保持悬停,油门不动,将通道5的三向开关拨到ALT_HOLD的位置。这时飞行器应保持在这个高度,上下波动不超过1米。此时可以通过油门来让飞行器上升和下降,但不能降落,因为此模式下油门只能让电动机相对于悬停的速度加速(上升)或减速(下降),但不能将电动机的转速降到0进行降落。注意:从ALT_HOLD切回Stabilize模式时,尽量让油门杆的处在当初切入ALT_HOLD时所处位置,这是因为这两种模式下油门的含义不同,如果在其他位置切换,很可能造成飞行器突然上升或者突然下降。

三、(今天没有接GPS)明天接上GPS 就能 飞航点了。

楼主:
哈哈哈:原计划去买Xxxx-H来安装到 X90汽油直升机。
现在看来:APM 2.52 + V3.0.1 软件就 足够咯

油机的电脉冲干扰,其实比电动飞机小很多。震动也小,
完全有把握使用便宜的 APM 飞控。爽啊。。。

X90 (唯一剩余的问题)散热问题也在解决中,散热片
一天只能沾接2、3片,还得等几天才能完工。
http://www.tudou.com/v/bijMKrycBDQ/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这架500 直升机打算卖(零件都几乎全新),所以脚管没舍得装

3.15重庆出:500级电动直升机(新零件)只帮你试飞了3次:因4机同堂拥挤啊。

网友:
这个有点折腾人啊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谢谢楼主

网友A:
前排占座  顶   视频貌似挂了

网友:
很明显整个机器都在抖   太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占座  顶   视频貌似挂了

是正常降落,APM 现在已经很可靠咯 。。。

网友:
XXX-H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正常降落,APM 现在已经很可靠咯 。。。

空中姿态稳定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中姿态稳定的怎么样?

视频中 我在人为 推、收油门,爬升和落下,

感觉还是比较笔直,APM 能做到这个圆滑的姿态,

已经很满意咯。。

网友:
从视频看能看了   滚转稳定性怎么样 再来段自稳视频看看

网友:
我用V3.0.1四旋翼固件以后,我的APM2.0无法解锁,只好换回以前的固件........

网友:
给个ArduCopter V3.0.1下载链接吧,我找不到啊!谢谢啦

楼主:
APM 2.5 的 《说明书》 实在很 含混 不清楚。

经过一翻艰苦的 配置、设置::之后——

究竟是:直接 Save 成 xx.param 文件 ??

?还是:在配置、设置完毕之后“write”一次,
再 read 一次然后才  Save 成 yy.param 文件

我把这两个文件都发上来 备用。

网友:
你好!方便留个QQ或手机号码么?想用APM玩直升机!又在纠结PX4  或者 直接联系我 手机 15896028635 企鹅 729330087

网友:
很好,LZ你还没试GPS呢,在等

网友:
好吧 ~ APM了~~ 用了陀螺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