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能用在哪

楼主(2013-07-13):
是220V输入的,买那种电瓶可以用吗?高人指引下谢谢!照片那里面有电瓶。这个力气还挺大的嘿嘿

网友:
这不是现成的电风扇么?

网友:
你的有个逆变器啊。呵呵,要不只能带这电线飞

网友:
我觉得也是风扇哈哈

网友:
坐等解答

网友:
电风扇!给电脑散热最好~

网友:
看看推重比是多少?
拉力/(电机+电池+……)

网友:
以前不懂 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回,捞经验就

楼主:
逆变器?我找找

网友:
有个12V开关,能接电池??

网友:
航模电机的功率/重量比大,以朗宇2208/1500KV电机为例,其功率大约为136W,重量45G 。功率/重量比为3W/1G。另外220V的电压如何提供?锂电池电压每一节才4.2V。你那是电扇电机,是不能用于模型飞机的。你可计算其功率/重量比就知道是否可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