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下横轴上那些东西都是怎么装滴?可能我以前都装错了~

楼主(2013-07-14):
今天拆横轴发现装的不对~上网找资料,然后再看说明书发现不一样~我有点晕了~上来请教一下~那个轴承应该装在螺丝那一边还是装在轴承相邻的位置?这么说吧说明书对还是淘宝截图的对?

网友A:
都对,说明书说的是2.0内丝横轴的装法,淘宝截图是飞越2.5MM防射横轴的装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对,说明书说的是2.0内丝横轴的装法,淘宝截图是飞越2.5MM防射横轴的装法

那我应该怎么装?我是4MM内丝 横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装?我是4MM内丝 横轴!

按淘宝图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淘宝图装

今天试了一下机~~有点双浆~其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螺距都是对的~发现横轴有点小弯果断换了!不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装?我是4MM内丝 横轴!

4mm內丝上图,下图应是3mm外丝横轴.推力轴承内径是3mm的。

网友:
说明书上是错的

网友:
用哪一个装法取决于你的零件包。
如果有外径,内径都很大的华斯(垫片圈)用第一种安装方式。
如果是一边宽,一边窄的台阶型垫片,用第二种安装方式。

网友C:
上面是4MM有阶梯的装法~下面是4MM无阶梯横轴装法

网友D:
淘宝上的装法是针对改装DFC防射横轴的装法,不是DFC防射横轴就按照说明书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的装法是针对改装DFC防射横轴的装法,不是DFC防射横轴就按照说明书的装!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是4MM有阶梯的装法~下面是4MM无阶梯横轴装法

好的谢谢哈~

网友:
外丝3mm和无台阶防射4mm用的是飞越的装法
有台阶4mm横轴用的是亚拓说明书的装法,有台阶4mm你试下,用外丝的装法是装不进去的,那个推力轴承卡在台阶上进不去

网友E:
都没有错,你没发现吗,淘宝上的是4MM无台阶横轴,说明书上的是有台阶横轴,你拿无台阶横轴按说明书的装法,是装不上去的,相反,拿有台阶横轴按淘宝的装法也是装不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没有错,你没发现吗,淘宝上的是4MM无台阶横轴,说明书上的是有台阶横轴,你拿无台阶横轴按说明书的装法, ...

噢,谢谢啊,感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没有错,你没发现吗,淘宝上的是4MM无台阶横轴,说明书上的是有台阶横轴,你拿无台阶横轴按说明书的装法, ...

好的,领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