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与电机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3-07-14):
请问各位高人 DJI30A电调和恒力4225KV610电机兼容性有没问题?

网友A:
大疆电调的兼容性问题不知道,只是知道大疆电调是一切问题的替罪羊。
本人原本大疆原厂电机电调。后来想省点米,替换原配置的大疆电机,换某商家自己所谓的名牌电机,换后六个电机三个不但不同步,而且明显有阻滞!调换电调位置问题依旧!
无论问题如何,商家只有一个解答:电调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电调的兼容性问题不知道,只是知道大疆电调是一切问题的替罪羊。
本人原本大疆原厂电机电调。后来想省 ...

晕死,那也只能换电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死,那也只能换电调了

操!我的意思是电机都要转成驴拉磨盘了,傻子都能看出是电机问题。可商家只会把问题推给电调不兼容!!

对不起,不是操您!你懂得。。。。

楼主:
呵呵,你的激动我能理解,我也是刚玩4旋翼,近期也炸机两次,不得其解,可能是电机问题吧

网友B:
其实很简单,不同厂家的产品,有不兼容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说电调不兼容,你可以理解为电机不兼容电调,也可以理解为电调不兼容电机,其实2个东西都没有问题,只是配合不合适而已
另外需要主意的是DJI的电调是没有做油门行程校准的,而实际装机后,电调链接的不是接收机,是飞控,飞控的启动点可能不能很好的配合电调对电机的启动,会有差异性
可以把电调直接链接接收机,然后直接启动,绕开飞控.试试就知道了
通常不同的商家都会有自己的推荐配置,推荐配置,基本都是经过测试和实际飞行使用的,相对出问题的概率比较低
新手玩家如果不是很有经验的话,可以考虑卖家的推荐配置,如果一定要按自己的配置来,而且这个配置,自己又没有把握或者经验的话自然有一定的出问题的概率.
相对来说,玩家再怎么玩,一般也不会比卖家接触的产品更多,经验更多(当然,这个只是通常情况下对新手来说)
所以遇到兼容性问题,不必大惊小怪,换电机或者换电调就行了,毕竟是不同厂家的产品 ,这个东西就和买电脑一样,内存,主板,显卡,不是一样经常有不兼容吗

网友B:
另外说个题外话,飞行器调试,航模摄影飞行,并不算是简单买几个零件按照说明书123装起来就OK完事的
这个里面需要注意的细节,可能会有的问题,其实远比一般人想象的多
多旋翼降低了飞行的难度和门槛,但是也让更多的人变得毛躁和急于求成
模型不是玩具,还是需要很多的学习和研究的,很多东西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现在接触到的大部分新人,都太浮躁了~
作为一个老玩家,很多时候抱着好心,教别人,往往还被别人误会~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说个题外话,飞行器调试,航模摄影飞行,并不算是简单买几个零件按照说明书123装起来就OK完事的
这个里面 ...

非常感谢您的细心讲解,以前一直玩固定翼fpv,就最近才上四旋翼玩玩,之前用的是dji电机也没炸过机,自从换了电机就出问题了,所来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说个题外话,飞行器调试,航模摄影飞行,并不算是简单买几个零件按照说明书123装起来就OK完事的
这个里面 ...

深表同意,我还是个电脑发烧友,有好多人说电脑组装容易,不可否认。但是要把整体的性能发挥的最好,那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也需要细节,学习,总结(当然比航模简单多了)。现在入魔,潜水学习多日,楼上的体会很切实际,魔友们心平气和,细心到位,不断学习、探索、总结才是王道啊!随便玩玩的就算了。

网友:
DJI电调就是个坑。还是换了吧。

网友C:
宝马的发动机再牛B 硬装装大奔上也不行,
那是宝马的发动机不行还是大奔不行什么都有个匹配和兼容的问题
再说下飞腾30和4225,哎用过的都知道吧,单独看都是好东西,放一块就他娘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简单,不同厂家的产品,有不兼容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说电调不兼容,你可以理解为电机不兼容电调,也可以 ...

这才是真心帮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简单,不同厂家的产品,有不兼容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说电调不兼容,你可以理解为电机不兼容电调,也可以 ...

对的。

楼主:
那恒力4225该配什么电调好,哪位有经验的能解答吗,谢谢!

网友D:
没问题的,我之前四旋翼六旋翼都是这个配置,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的,我之前四旋翼六旋翼都是这个配置,没问题,

谢谢您的解答,现在可以排除电调问题了,那剩下的就应该是电机和NAZA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宝马的发动机再牛B 硬装装大奔上也不行,
那是宝马的发动机不行还是大奔不行什么都有个匹配和兼容 ...

30A和4225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