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旋转机翼结构翼梁与机翼的联接,两侧如何保持迎角精度一样?

楼主(2013-07-14):
制作的夹推双发电机碰到的问题真不少,现在又碰到如何让两侧机翼迎角能始终保持一致的问题,有了联接轴,但制作的精度不能保证,为了保证精度,决定在铝管头部的下方打洞,穿一根横担,让它来为机翼的迎角确定提供保证,行不行?

网友A:
一般的方式,确实是通过联接轴相连,尾电机或是大舵面修正。要是我的话,我会加两个mpu6050做检测,双轴模式稳定,结构轻巧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方式,确实是通过联接轴相连,尾电机或是大舵面修正。要是我的话,我会加两个mpu6050做检测,双轴模式 ...

你的意思是左右翼分开?分别通过推测机构让其达到迎角一样!那样重量会轻?翼梁是飞机最为结实的地方,你却要一分为二,没有明显好处还是算了罢!

楼主:
这是不是灌水!

网友B:
看不懂,可以弄明白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可以弄明白些嗎?

以前的白泡沫机采用四根销钉联接,精度还马马虎虎,但还担心两机翼不在同一设计高度上上,现在直接采用了电滑的安装特点,机翼就通过七毫米碳管安装在机翼上,通过在机翼中埋入铰接轴拉机翼,这样机翼的安装高度在精度上没话说,可机翼要稳定,要与另一侧的机翼保持同迎角,这个就有点头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