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V8 连卫星

楼主(2013-07-14):
1,上图说明了V8支持DSMJ制式的卫星接收机,不会是假的吧,那么接收机类型应选哪个?

2,用陀螺仪当了接收机,电调怎么搞?是不是要开定速?开定速I 还是开定速II?

迷茫中,请指教!

网友A:
貌似还不支持DSMJ吧。。。
卫星的话选最后第2个 卫星1或2
V8做接收后电调不必须是定速。曲线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还不支持DSMJ吧。。。
卫星的话选最后第2个 卫星1或2
V8做接收后电调不必须是定速。曲线也是可以的

感谢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B:
V8 支持DSMJ卫星的。

网友C:
K8飞起来啥情况了?买了同款k8还未到手,先咨询一下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飞起来啥情况了?买了同款k8还未到手,先咨询一下感受

放假了,K8还没调起来就被暂时搁置了,我很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V8 支持DSMJ卫星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样板图上面的就是DSMJ,可是不知道接收机类型应该选哪个!!

网友:
学习,还没用到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