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的显示屏可以背显

楼主(2013-07-14):
今天开控调油门曲线,突然由正顺序的显示变成了反顺序显现(比如一张正面写了字的纸从它的背面看的顺序)然后关控再开变成了白屏、之后再开关了几次,它又正常显示了。各位的D10有没有这种情况。请教各位前辈这种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神控显威了

网友B:
可能天热,死机了。关机,凉快了,就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控显威了

别到时候变成彩屏就行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天热,死机了。关机,凉快了,就重启了

也不是死机,其它的还可以用。就屏幕有问题,别来个失控就行了

网友C:
检查一下注意安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是死机,其它的还可以用。就屏幕有问题,别来个失控就行了

安全起见,来个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起见,来个检查吧

要拆控?现在放上两分钟就变白屏了!用不用返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注意安全~

嗯、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拆控?现在放上两分钟就变白屏了!用不用返厂呢?

还是别拆了,拆了,也看不懂啊,这个我感觉是电子原件的问题了。返厂能保修吧,拆了就不保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别拆了,拆了,也看不懂啊,这个我感觉是电子原件的问题了。返厂能保修吧,拆了就不保修了。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