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是不是这种相机不适合航模摄影?

楼主(2013-07-14):
用的廉价云台,加了减震板,搭配这款相机(说实话,挺重,近3倍的三狗仔的重量)。。。震动还是明显,感觉延伸出来的镜头很敏感,容易晃动。。。。。
是不是这种相机不适合航模摄影?求指点~

网友A:
买个不带伸缩镜头的。不合适并不代表不能用的。挂上去,一样用。

网友B:
这种相机可以用  但是不能在有土的地方起飞 如果在飞土尘扬的地方起飞 几次镜头就卡死了 我用过 所以我现在不用这种镜头的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不带伸缩镜头的。不合适并不代表不能用的。挂上去,一样用。

容易抖动,水波纹严重~

网友C:
用定焦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相机可以用  但是不能在有土的地方起飞 如果在飞土尘扬的地方起飞 几次镜头就卡死了 我用过 所以我现在 ...

是哦 以后会注意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定焦的比较好。

定焦的会不会少点水波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焦的会不会少点水波纹?

水波纹只要是由于高频振动造成的,与镜头无关,不过叫距大一点的会有点帮助,广角对震动比较敏感,很容易看出震动或抖动,用软件减震的,有时候就是增加叫距,缩小视场来打到减震的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容易抖动,水波纹严重~

毕竟不是运动相机,上网看看运动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毕竟不是运动相机,上网看看运动相机

嗯 好的,谢谢。。。也打算换一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波纹只要是由于高频振动造成的,与镜头无关,不过叫距大一点的会有点帮助,广角对震动比较敏感,很容易 ...

增加焦距,减小广角.....学习了 谢谢~

网友D:
还真是小众,用狗台肯定不行,用微单云台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小众,用狗台肯定不行,用微单云台可以。

手上正好有这台相机,就像用它,可又感觉它不是运动那块料攒钱买三狗仔~

网友(2013-10-29):
引用 网友B:
这种相机可以用  但是不能在有土的地方起飞 如果在飞土尘扬的地方起飞 几次镜头就卡死了 我用过 所以我现在 ...

经验之谈!

网友:
上狗吧,你的佳能S100V是在地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