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自悬,瓶颈如何破?

楼主(2013-07-14):
时间好快,都2个月还是这技术,技术不行,拍术也差,将就着看吧,让砖头来的更猛烈些吧。。。

楼主:
对头还是放不开搞

网友:
沒什好看的

网友:
瓶颈好像是对头悬停没过关。别着急练自旋了,还是先练悬停,四面,然后八面,各面转换的时候尽量控制飞机在原地。以后把这些面连接起来,自旋就练成了。加油!

网友:
这个飞场不错,空空的没啥花花草草的。。。。

楼主:
所谓的8面是哪8面啊

网友:
好吧~我来告诉你~首先模拟器里面要飞得很稳~然后就不要怕炸就OK了

网友A:
某个模友曾经说过:悬停练好了,自旋白送的

网友:
加油~~基本功很重要~

网友:
新号要拿分

网友:
同时新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谓的8面是哪8面啊

    正十字 !和 斜十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个模友曾经说过:悬停练好了,自旋白送的

好耳熟呢。

网友:
换个V8~ 绝对放开搞

网友:
10楼说得有道理,当你觉得做一个动作很勉强,不要硬头皮去练,应该返回练习稍微基本一点的那个动作。比如你自旋某个角度不过关,就练习那个角度的悬停。总之就好比上台阶,一步一梯的稳中求进,比一步好几梯,常常摔跤的来得好。

网友:
大家继续共同努力啊

网友B:
技术一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谓的8面是哪8面啊
八面悬停是除了对尾对头对侧(两面)外,还有斜对尾斜对头(这都是双向的)也就是直机对着“米”字中心八个方向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