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m香蕉头(长型)焊接14awg硅胶线技巧总结

楼主(2013-07-14):
14awg线粗,常规的方法不好焊接。
我的技巧是:挂焊锡在插头孔加热,里面焊锡会充分溶解,然后把线放进去,线提前挂焊锡,充分融合一会儿,拿开烙铁,即可。焊接的很饱满。

网友A:
14awg还粗啊?有没有焊过10AWG焊接4MM香蕉头?那个更需要技巧

网友:
一直这么焊的

网友:
是给没有焊接经验的人看的,老鸟可以飘过

网友(2013-12-26):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
香蕉头不是一直都是这么焊的么?反正我就是。。。

网友(2014-11-01):
楼主漏了个细节。线头插进去前最好上锡,并在加热香蕉头的时候顺便给线头预热下,线头上的锡与香蕉头接线端内的锡都熔化成水银状时***插入。等焊锡重新熔化后拿开电烙铁,钳子扶稳电线不移动,等焊锡冷却凝固后再放开钳子。

网友B:
14的线不粗,我焊10的线是先给线上锡,再把头剪细,用楼上的办法焊,用锡把剪掉的部分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的线不粗,我焊10的线是先给线上锡,再把头剪细,用楼上的办法焊,用锡把剪掉的部分补上

其实建议不这么搞。缺点是焊锡电阻比铜大。电流没到最大安全电流就因为发热熔掉焊锡,进而加剧电阻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awg还粗啊?有没有焊过10AWG焊接4MM香蕉头?那个更需要技巧

我觉得我那8号线焊6MM插头,用30W烙铁才费呢!

网友:
我不会焊

网友:
14AWG 就隨便焊隨便上,線徑/孔徑差那麼多...

10AWG 上 4MM 才叫折騰,通常只有一次機會,錯手就得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