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套不进波箱轴怎么办?

楼主(2013-07-14):
买了内径8mm,外径12mm的轴承,可是套不进去,是买的尺寸不对,还是波箱轴要磨细吗?

网友:
关键是你有测量过轴的直径么,如果没测量过凭感觉买轴承是不行的哦,内径8的轴承一般是配合直径介于7.9MM到7.95MM的轴

网友:
把轴稍微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轴端面倒角有毛刺,HL的轴是7.98的,把边上打磨一下试试,不行的话就是中彩了。

网友:
恒龙的轴都是这样,一根直一根弯,一根粗来一根细,考究点拆轴上车床或台钻用砂纸打磨,没车床用台钳夹紧手电钻也可以。
最简单的就是拿挫刀把轴挫一下。

网友:
小问题可以自己解决

网友:
也用不着车床,装上电机通上电,用砂纸包上轴就能磨

网友:
XX下的问题,铝的轴很好搞的,装的时候一定要放正,不然尺寸再好也装不进,一定要注意了,一般8的轴承内径都在7.992~8,所以轴只要小于7.99都是可以装得进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看来只能慢慢打磨了。

网友:
7楼方法最简单,给3对恒龙波箱装过轴承,用这方法装过两对,只有一对波箱的左右轴直径基本一样,6根轴打磨了3根

网友:
电机通电用砂纸是最方便的,套的时候加点机油,很轻松无压力。

网友:
很好解决的

网友:
轴如果是镀铬的就难摸点,一般的轴用***钻,轴用180号沙纸抱住磨,很轻松,别磨细了,差不多时改用300号以上沙纸抱住磨抛光,然后摸点油.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