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了一下机架 怎么看四个马达是否平衡

楼主(2013-07-14):
自己改了一下机架  怎么看四个马达是否平衡

网友A:
放一块木板之类的,然后子弹头朝下平放,反过来用水评仪量一下木板上面4个角是否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一块木板之类的,然后子弹头朝下平放,反过来用水评仪量一下木板上面4个角是否水平

ao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一块木板之类的,然后子弹头朝下平放,反过来用水评仪量一下木板上面4个角是否水平

如果每个马达都倒一边,子弹头还是一样高,还是会会自旋啊!
目视后直接升空微调好像比较快

网友B:
放个气泡水平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个气泡水平仪

那只能看一个马达的水平与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能看一个马达的水平与否

扣在地上,只能看出4个臂是否平行。先把水平气泡放在飞控上,横竖都要检查,确保飞控是水平的,不平就垫脚架,然后每个电机座放一遍(横竖),才能确保电机与飞控都在同一个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