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云台到手 但是问题有~~~

楼主(2013-07-14):
今天到手 好顿安装  那个电子线路板的安装真是无语  飞越这个云台哪设计的都好 唯独这个电子版 安装太费劲

说说重点吧:1、安装在F550机架下面靠前的位置,可是  GO3能拍到桨 1038的桨  再靠前、使劲靠前、到头了 平行时拍不到了 可是  前飞 还是能拍到

                     应该是云台太矮了 就是立轴太短 长点估计就拍不到了

                 2、为什么下午测试  侧逆光拍摄  画面右侧会有波纹像是干扰  但是  细看不是干扰  估计是旋转的桨 影响到了画面  所以画面就会闪烁  还是一侧

                 3、画面还不错的  防抖啥的   但是  2轴还是解决不了  左右晃动的问题   但是与云台无关

  看看大家有没有相同的问题、和相关的解决办法

各位大神

网友:
沙发哦,解决的办法你已经想到了也在做,不外乎就这两种办法了

网友A:
对了,还有就是改变狗的设置方式,广角设置小一点,90度应该拍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还有就是改变狗的设置方式,广角设置小一点,90度应该拍不到了

还是会拍到的

网友B:
这个自己改挂载架吧,人家怎么知道你挂在什么机子上呢。挂在我的小精灵下面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自己改挂载架吧,人家怎么知道你挂在什么机子上呢。挂在我的小精灵下面刚刚好。

给精灵设计的?

网友B:
不是,是要满足最小空间的载机的要求。小东西可以改大,但大东西很难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要满足最小空间的载机的要求。小东西可以改大,但大东西很难改小。

长木匠、短铁匠的道理~呵呵

网友:
改被  这玩意  没有十全十美  没办法

网友:
两轴左右晃,是个问题,我的也是,目前还没解决。

网友:
我是用铝住 接碳纤维版 让云台向前 再接铝住加长  800轴距 调准点刚好拍不到浆

网友:
拍到螺旋桨是很正常的哦,我就是经常拍到螺旋桨,但是没办法,后期修理吧..........

网友C:
LZ 你说的问题好像都不是问题吧
真的问题是 静止状态云台有震动

网友D:
在论坛里搜索下 改成三轴的 那样机架水平面的左右移动就会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论坛里搜索下 改成三轴的 那样机架水平面的左右移动就会消失了!

这个~~真心~~我 没那个水平  有改成功的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你说的问题好像都不是问题吧
真的问题是 静止状态云台有震动

对,我也发现了,我的飞狗在静止状态下也会有轻微抖动,我还以为我的有问题呢。

网友E:
太阳下有波纹那个是桨的影子,正常的,要解决只有把相机放到桨前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阳下有波纹那个是桨的影子,正常的,要解决只有把相机放到桨前面去

不是都有  在侧逆光的时候就会有  其他的没有  放到桨前面不现实啊 因为有的是 1038的桨  很大   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都有  在侧逆光的时候就会有  其他的没有  放到桨前面不现实啊 因为有的是 1038的桨  很大   没办法
...

就是逆光时候才有,顺光照不到摄像头上

网友:
这是胶体的丁达尔现象。

网友F(2013-08-30):
云台静止时震颤,看来是通病啊!

网友G:
最好上视频看看

网友H:
飞越的狗台不错,我也入了一个

网友I(2013-11-05):
顺光照不到摄像头上

网友J:
又是狗台,不太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