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控回家的讨论帖,请大疆关注

楼主(2013-07-14):
一时想到一个问题:
提控回家很无奈,如果大疆能改进的话是否可以减少损失呢?
建议:1.没记录起飞坐标点不能解锁起飞;2.失控保护最好有自动返航和在空中停住两种模式可选(好过死不见尸啊)。

网友:
第一点不可能,有时候没有GPS的情况下也要飞的,第二点可以在调参软件中设置,是返航还是悬停,你仔细看说明书吧

网友:
我觉得,玩模型最好别飞得太高太远,风大时忍着点儿,别去冒险。

网友:
从论坛帖子上看,飞丢的基本都是新手。说明飞丢与操作技术和飞行习惯(方式)有关。我也曾亲见几位模友,飞远了猛打摇杆甚至竟然猛收油门的。建议新手一定要认真练习飞行技术,并且绝对不要飞得太远。

网友:
记录起飞点也不用等多久啊,绿灯快闪,做足自检确认无误,安全起飞,起码对自己的操作负责,其他无法预料的意外就看天意啦,哈哈哈

网友A:
不做足功课当然会有损失,有句话叫做还没学会走就想学跑,当然会摔得遍体鳞伤!!就像昨天我的穿云,切失控后5分钟没看见飞机我都不紧张,根本就不担心它回不来。结果先隐约听到BB响,慢慢地飞入视线!!不记录返航点不能解锁??你让没有gps模块的人怎么半?调参软件里可以设置失控后是返航还是回中旋停的,可以自己修改设置。一般通电后最多等上3分钟,飞丢的机率太小太小!!

网友:
我看见一模友,在飞场,见人就说DJI的 GPS不好用。我过去一看他竟然把GPS小蘑菇前后装反,而且没做指南针校正,非常诧异。问他看说明书了吗,他说没有,他说他理解应该这样。我都替DJI委屈!哈哈!

网友:
所以说很多不看说明书的伤不起啊!!不做足功课,炸机了第一找的就是设备原因,我真是服了!!

网友:
多看。。多问。。在是试飞把

网友B:
起飛前等待30秒左右綠燈快閃~然後單閃綠燈~就已經記錄了起飛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飛前等待30秒左右綠燈快閃~然後單閃綠燈~就已經記錄了起飛點

嘿嘿,30秒只是记录返航够了。每个电子原件都有工作温度,第一块电都是预热飞行,第一块电飞行都飘飘呼呼的,后面的就好了
。记录返航点起飞只是确保飞行器飞不丢,但是飞不稳的

网友:
我是个新手,提几点避免炸机或提控回家的看法,可能有的说法不对,还望大家批评~
1、飞场的选择:避免在有高压线、水库、强干扰的地方进行飞行,以免机机中电身亡、挂电线上、掉水里、飞控被干扰晕带着机机跑路等杯具。
2、起飞前的检查:最好能精确到每一条电线、每一颗螺丝。尤其是浆夹和电机座的螺丝,一定不能出任何问题。飞控等等电子设备也要在带机机出门之前检查、调试一遍。
3、给和我一样的新手的话:前几次飞行千万不要玩得太HIGH,尤其是第一次,先尝试在一定的高度(最好是5-10M之间)做做各种动作(直飞,滚转,偏航)。一来可以更快地熟悉机机的性能和控的性能,而来可以检验自己机机的感度是不是合适。
4、设定好返航、失控保护等等:某次朋友为了测试猴子,把失控保护给启动了,结果机机停在30米的高空死活不下来。然后关控,无用,掰动返航拨杆也丝毫不起作用。最后等到低压保护,机机才慢悠悠地下来。后来查明原因——这二货把失控保护设定成悬停了= =
5、恶劣天气要理智:很多时候抚着机机摸着遥控心痒难耐,但望着窗外看着风雨十分无奈。可能有的老友不管天气看着差不多就拽起哀嚎着的机机就冲出去了,结果……机机一边哀嚎一边跑路(或者是俯冲到地上挖坑)了T T
6、酒后(身体不适)切勿开机机:某次喝高,带着哥们的固定翼跑出去玩,起飞后我就不省人事了。醒来后哥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告诉我说我昨天抱着遥控玩了命地推着油门到最高,抢都抢不下来= =后来赔偿1500大洋T T身体不适时候也一样,容易犯一些平时不会犯的错误。
7、飞机无法看清姿态的时候不要慌:如果一开始设定好了返航,那么拨一下返航也许就能解决问题。如果无效,尝试收油,边收油边确认位置,然后向机机移动。如果飞丢,大喊飞控厂家:“嘿伙计!你们的飞控带着我的机机私奔了!”(这个算是娱乐= =)
我的看法就是这些,不对的地方求大家狠狠地鞭笞!

楼主:
大师们都有什么好建议啊?其实有的童鞋什么都按要求做了还是飞丢了,其他牌子的飞控有这事吗?同情提控回家的机油们。

网友:
呵呵,我飞得爽就行!锁定航向30秒你都等不起,玩几把naza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们都有什么好建议啊?其实有的童鞋什么都按要求做了还是飞丢了,其他牌子的飞控有这事吗?同情提控回家 ...

内不要飞丢就是飞控问题,,像个傻瓜一样。最二逼的回答  xx:哎!今天提控回家了。xxx:你用什么飞控啊?

网友:
从新手一路过来发现很多时候很dji飞控没有多少干系,是自己的功课未做到位!

网友:
我不发言,我就是看看热闹!

网友:
提控回家不一定关飞控的事,但也不一定不关飞控的事。凡事没有绝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们都有什么好建议啊?其实有的童鞋什么都按要求做了还是飞丢了,其他牌子的飞控有这事吗?同情提控回家 ...

建议!!建议就是第一熟读说明书,看懂每一个词语的意思。第二起飞前的认真检查、通电、预热、自检、搜星、记录返航点一步都不能省,熟知闪灯信号的含义和流程。第三要知道每一个操作指令飞行器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如何弥补(打杆修正之类的)。第五小心为妙!!!也不能飞丢就怪飞控,也许是自己的准备工作不充分呢??要记住,飞行器只会按照你的指令去执行,它不是高级人工智能,不会自己判断航线和自动驾驶!!所谓的失控返航只是执行一个距离记录起飞点直线最近的回航命令而已,你不记录起飞点,让飞控往哪里回???

网友:
说明书都不看,平理解去飞?

网友:
你不炸鸡都没天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做足功课当然会有损失,有句话叫做还没学会走就想学跑,当然会摔得遍体鳞伤!!就像昨天我的穿云,切失控 ...

我现在第一块电池基本等5倒6分钟,

网友:
飞丢不能怪飞控

网友:
哈哈这个看人品了 我在我店门口 小区里面 飞了N多次 从今年1月飞到6月初一直都没出过问题
但是就在6月20多号的时候 小区内姿态模式飞着飞着就向4号电机方向全速飞走 还好高度不够直接撞人家琉璃瓦下面 庆幸捡回了尸体
回来查看动力设备一切都正常 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