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尔RX1002接收机对不上频

楼主(2013-07-14):
我的华科尔D10刷了机,能和山寨的接收机对上,就是对不上原装的RX1002接收机,请问为什么?难道是我的方法不对求教正确的对频方式。

楼主:
没人知道嘛

网友A:
删掉固定id开机就自动对频了

网友B:
先通接收机电再开 控 注意把电机线拔掉2根

网友C:
删除固定id就可自动对频,首先将那根短接线接在接收机上,再上电,此时接收机红灯闪烁,表示清除固定id拔掉短接线,断电,再在遥控器上把固定id设置关,清除固定id就完成了,此时先给接收机供电,开遥控器就会实现自动对码

网友D:
同问,固定ID怎么关闭啊?我进去固定ID就是数字。我刷的是DE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