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弄不明白的无刷云台控制器(V3控制板)。。。来指点下吧。。。

楼主(2013-07-14):
这个控制器我研究了好久 并不是如何调整软件 而是接收机怎么连接??!!

  接收机正常的线序是 负极 -- 正极 -- 信号

上图中有四个接口 M  CH1 CH2 CH3

CH1和CH2是接接收机的 (M和CH3是做什么用的?)

以CH1为例,从上到下哪个是 正极 负极 信号?请高手指点下!

我之前直接将接收机接在了第一个口上(M)结果烧了,用表量发现第一口的电压居然是12V。让人诧异!

谁有相关资料,给讲讲,帮我扫扫盲!谢谢

网友:
也想知道一下。

网友:
M是电池电压

网友:
S是信号线~这个你要还要问问买你板子是什么固件才知道怎么控制啊

网友A:
网友板帅的帖子讲得很明白,LZ要多潜水学习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3461&extra=page%3D1
可以看这个视频就明白了

网友:
正在准备用V3,引以为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这个视频就明白了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板帅的帖子讲得很明白,LZ要多潜水学习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3 ...

谢谢啦

网友:
旋转舵机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新人加入,学习为重

网友:
哇!板帥大的帖被封了,看不到啊!怎麼辦?

网友(2013-08-14):
v3刷俄版固件   应该怎么刷

网友:
避免炸机,来了就帮顶!

网友(2013-12-06):
引用 网友A:
网友板帅的帖子讲得很明白,LZ要多潜水学习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3 ...

为什么连接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