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烧掉了e240电机,想自己绕线,问如何拆机

楼主(2013-07-14):
下了螺丝发现两头都卡主,是不是要把er11刀杆也下掉?如何下刀杆呢? 放液化气上烧么?求老鸟指导下,万分感谢了

网友A:
应该把夹头那段
放到加热的机油里泡吧,小心热油时起火!!!放到夹具上用顶轴承的工具顶出来!,,机论而已,本人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夹头那段
放到加热的机油里泡吧,小心热油时起火!!!放到夹具上用顶轴承的工具顶出来!,,机论而 ...

谢谢,新人完全没有任何机加工工具,雕刻机都是铝型材做的,安装板用电钻打孔的,机油这么高级的东西还有什么顶什么的没有这东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新人完全没有任何机加工工具,雕刻机都是铝型材做的,安装板用电钻打孔的,机油这么高级的东西还有 ...

直接拿到修电机的地方,他们应该能取出夹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拿到修电机的地方,他们应该能取出夹头吧。

看来只能淘宝回炉了

网友:
这个有点难!

网友:
修复的价值不大吧!

网友:
转子要是线圈烧了就不要修了,自己缠的动平衡不好,转起来抖,

网友:
再入一个得了。

网友:
再买一个得了。

网友:
再买一个得了

网友:
想知道是怎么烧的?以未雨绸缪。

网友:
我想应该是电压调高了烧的吧,

网友:
调到70伏足够了。

网友B:
烧了就废了,哪个夹头几乎取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了就废了,哪个夹头几乎取不下来的。

曾叨扰过叶工。。。记得叶工说 火烧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