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飞控,OSD,和AHRS?

楼主(2013-07-14):
請XA客服或資深粉絲迷解答! 先3Q!
小弟剛入手XA650pro+(白色)普及版飞控連GPS.
Questions:
1.新款XA飞控是否巳有电子罗盘?
2.內置有否AHRS之carefree功能?
3.如冇,可以加上去嗎?但看似新舊系統?
   可連接一起用嗎?提供Heading Lock!
   (因小弟算是新手).
4.OSD啦.之前问过,因不付接線又不太懂.
   小弟FPV是SONY TX100v卡片机.
   由Mini HDMI 去 5.8G 發射机.
   是否要買薺兩條呢?
   5PIN单头连接线(S1013)$25.
   5PIN双头连接线(S1012)$35.

3Q very much.

网友:
super-x的GPS内部已经集成电子罗盘,carefree这个容易炸机的功能super-x不支持也不会有,super-x与之前的FC1212-S或者FC1212-P系列只有接收机之间的信号线能通用,其它部件都不能通用。
这里提供OSD接线图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楼主:
3Q Nokia兄,
意思要買兩條5PIN单头连接线(S1013)$25.?

网友:
引用 楼主:
3Q Nokia兄,
意思要買兩條5PIN单头连接线(S1013)$25.?

osd原配一条单头的5p线和一条双头的5p线(双头的5p线可以从中间剪断来用)

楼主:
3Q(双头的5p线是否兩边公姆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3Q(双头的5p线是否兩边公姆頭)?

是的

楼主:
好的,灰常3Q師兄,你都快点轉samsung吧.Nokia不靈了

网友A(2014-06-18):
您好 osd 显示 水平线 稍微有点歪 怎么调整???  飞机静置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 osd 显示 水平线 稍微有点歪 怎么调整???  飞机静置状态

飞机放水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放水平了吗

方水平了呀~~

网友B:
上姿态模式下悬停的log数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姿态模式下悬停的log数据看看

主要看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