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充电,需要把发热的电池凉一会儿再冲吗?

楼主(2013-07-14):
我在现场充电,从来都是从飞机上取下来就充。有的模友说不好,认为应该凉一凉再冲。我感觉问题不大,你们呢?

网友:
我也和你一样,应该没问题

网友:
哇好多米~什么充电器?

网友:
最好还是凉一下再冲。

网友:
听说是凉一凉比较好吧,我都是凉一凉再充~~~

网友A:
最好还是凉一下!如果不是大负荷的放电,凉了可以马上充!如果电池放电后较热,最好还是让它休息一个晚上再补电!长时间不用,补电到3.8V一片,密封好放冰箱冷藏在4度左右!那么可以长寿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凉一下!如果不是大负荷的放电,凉了可以马上充!如果电池放电后较热,最好还是让它休息一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我今后也不热着充了!

网友:
不用凉 热的电池充满 明显比凉的电池充满爆发力更强 我自己就两块电池 然后外场充电包 无间断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凉一下!如果不是大负荷的放电,凉了可以马上充!如果电池放电后较热,最好还是让它休息一 ...

200至250次的充放电使用,冰与不冰都一样的寿命.

网友:
充电器好大,4B6=4个B6

网友:
理论上有问题,实际上可以忽略,这回答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凉一下!如果不是大负荷的放电,凉了可以马上充!如果电池放电后较热,最好还是让它休息一 ...

电池会感冒的,呵呵。

网友:
内容不懂

网友:
楼主的电源我也用过,不过A6用4A充电池时挂了,不知道你用的怎样?

网友:
请问充电器是买现成的还是自己组装的?可以充多种不同的电池吗?

网友:
好多米哦啊

网友:
跟着感觉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