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mwc四旋翼,2.2固件,默认参数,成功起飞

楼主(2013-07-14):
自制mwc,朗宇天使2212   KV980电机,中特威30A电调,仿APC1047正反桨,仿450机架,2200毫安30C锂电,用的2.2固件,默认的PID,还不错,比较稳。

视频晚点发,晚上不好拍视频。

大神们帮忙看看参数PID有没有需要改动的,我下一步准备装夜航灯,希望mwc的朋友帮忙给点意见,还有固件里LED那些代码能实现什么功能。
希望大神们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LZ气压计什么的也是单独的模块?

我也是自己焊接的,现在只有个GY521,也就是MPU6050模块。打算再往上加气压计,CF等,不知哪种模块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气压计什么的也是单独的模块?

我也是自己焊接的,现在只有个GY521,也就是MPU6050模块。打算再往上加 ...

气压计是单独的模块,MS5611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气压计什么的也是单独的模块?

我也是自己焊接的,现在只有个GY521,也就是MPU6050模块。打算再往上加 ...

其实直接加一块gy-85就都实现了

网友:
我的也准备耍2.2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直接加一块gy-85就都实现了

直接用GY86,85,或者80是比较省事

网友B:
是怎么样接线的呀?
有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怎么样接线的呀?
有资料吗?

Arduino 的VCC接电调的电压输出,同时接传感器的VCC
Arduino 的GND接电调的GND,同时接传感器的GND
Arduino 的A4接传感器的SDA,A5接传感器的SC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怎么样接线的呀?
有资料吗?

同时固件做相应的改动,根据传感器型号和你的飞行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duino 的VCC接电调的电压输出,同时接传感器的VCC
Arduino 的GND接电调的GND,同时接传感 ...

非常感谢。你是自己看源代码改 的,还是网上查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是自己看源代码改 的,还是网上查资料的?

论坛里教程多的是,找找就知道了

网友:
你测试了定高吗?我的用默认参数,上下3,4米起伏。改成2.1的默认PID就是0.1m的误差了。

网友(2014-03-16):
顶一个,折腾万岁

网友C:
挺困惑,到底怎么diy,教程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困惑,到底怎么diy,教程很少

教程很多的,仔细找找喽

网友D:
PID默认基础上已进行微调,但不知为什么最大油门仍无法起飞,只是在地上颤动和慢慢旋转。桨正反没错,马达转向也没错,接线也没问题,飞控为MWC lite。请各位帮忙,多谢多谢。

机架:F450
电机:XXD kv1000
电调:天行者20A
桨:1045反正桨

PID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D默认基础上已进行微调,但不知为什么最大油门仍无法起飞,只是在地上颤动和慢慢旋转。桨正反没错,马达 ...

定高打开没有?默认参数可以起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高打开没有?默认参数可以起飞吗?

已解决,感谢。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C:
有没有试过用蓝牙控制四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试过用蓝牙控制四旋翼?

没有

网友E:
请教LZ一下,变压那个装置叫什么?我的11.1V的电池,一直愁怎么把电压减小呢!哎。。。电子电路太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LZ一下,变压那个装置叫什么?我的11.1V的电池,一直愁怎么把电压减小呢!哎。。。电子电路太烂了,谢 ...

你是说给飞控供电吗?如果你的电调有BEC的话可以直接供电,没有的话可以单独买一个,这个是5V供电,如果你用的和我一样是开发板的话,你可以直接接电源,这个开发板可以直接6-12V直流供电

网友(2014-04-20):
谢谢LZ,已经解决

网友:
LZ,您好!我想问一下程序中传感器的方向是怎么设置的,比如MPU6050: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X; accADC[PITCH]  = -Y; accADC[YAW]  =  Z;}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用什么方法来判断X,Y,Z以及正负之类的,在上位机上调试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数据波动很大,是上面的X,Y,Z设置错误的吗?麻烦楼主有时间的话帮忙解答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
楼主加油,我这也有快MWC的板子,不过还没飞,打算研究下代码以及硬件,...370566963,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