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 连线请教

楼主(2013-07-14):
请教此BC168从机子出来的2根线 是不是从6S平衡头两边的正负极焊接出来的,求教具体方法

网友:
正是,目的是为了减轻平衡头的负担。

楼主:
额· ·就是觉得168平衡头超过5A时候就发烫 特别是链接并充板的那一端    电站充电5A太慢了  想6A以上都不敢 所以才想着改线

网友A:
平衡头一共7根线,如果冲6s,那就焊接处1和7线,如果充3S那就要焊接处1,4,7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头一共7根线,如果冲6s,那就焊接处1和7线,如果充3S那就要焊接处1,4,7三根线

3S就焊接147三根线  那么出来就是3根线   而电池主线就2根 如何链接?  XT60头子

网友B:
14   47
这样就可以了.不过注意先后顺序,T插或者XT60这样一次充两块,是有先后顺序的,否则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3S就焊接147三根线  那么出来就是3根线   而电池主线就2根 如何链接?  XT60头子

1,4算一块3s,1是正极,4是负极,4,7有算一块3s,4算正极,7算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   47
这样就可以了.不过注意先后顺序,T插或者XT60这样一次充两块,是有先后顺序的,否则短路.

如何顺序?请详解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   47
这样就可以了.不过注意先后顺序,T插或者XT60这样一次充两块,是有先后顺序的,否则短路.

bc168,可以只冲1块的,单接1,4或者单接4,7,不过接的时候要注意对应的平衡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算一块3s,1是正极,4是负极,4,7有算一块3s,4算正极,7算负极

明白 多谢指导  貌似顺序?以及是先插平衡头还是XT?    电站为4S 又如何连线捏?

网友:
内部的焊接图,红色为正极,1线,中间的黑线是4线,右边的黑线是7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 多谢指导  貌似顺序?以及是先插平衡头还是XT?    电站为4S 又如何连线捏?

你是说电池包 4s吗?那个就慢慢用平衡头开小安数冲吧,

网友B:
图是对的,但是这种没法兼容1—6S的,就是你做了适合几S的就只能用几S的加粗线。
最终实际结果:就是你把平衡充的线并联了一根粗线而已。至于并联到哪根上边,就看你焊接位置了。
1——————
2--------
3--------
4——————
5--------
6--------
7——————

1——————
2--------
3--------
4——————和下边的是一起并联出来的。
4——————出两根线,并联到一起。
5--------
6--------
7——————

不知道能看懂不,懒得画图。
上边两图效果一样,只不过一次能充两个3S了,而且都带加粗线。
如果充4S用3S加粗线,那么就会短路了。

网友:
我刚买bc168没有那2根线
直接插平衡头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是对的,但是这种没法兼容1—6S的,就是你做了适合几S的就只能用几S的加粗线。
最终实际结果:就是你把平 ...

大概明白了      4S有没有办法连线,如果不可以  我就没必要连线出来了  3S开4.4-5A就够了 感觉平衡头没很烫  组要是想手里的外场电站4S能高A充电   希望可以连线

网友A:
简单,想充4s就把1,5引出来,5s就是1,6引出来,其实你没搞懂电池平衡头和粗线t插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想充4s就把1,5引出来,5s就是1,6引出来,其实你没搞懂电池平衡头和粗线t插的关系。

明白  这么一说完全开窍  全懂了    3Q谢谢  圆满结束 哈哈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