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14SG遥控实现飞越无刷云台的控制

楼主(2013-07-14):
我是wookong飞控,控是14SG,买来飞越无刷后,一直在论坛研究如何控制的问题,经过查阅高手帖子后终于尝试成功,现总结写出来,给需要的人。

1、首先我用14sg的sub2和wookong-m飞控进行连接;
2、云台上,用舵机插头中的两根线接入C、T两个针脚,其他不管;
3、舵机插头出来的两根对应C、T的两根线,插入两个舵机插头,接入7008SB的通道1、通道2;
4、按住7008SB接收上的按键通电,接收上的红灯一次一次的闪动,表示A模式,按一下键,红灯2次2次的闪动,表示模式B,按一下按键,红灯3次3次的闪动,表示模式C,按一下按键,红灯4次4次的闪动,表示模式D,然后按住按键大概2秒,表示确认进入D模式,然后断掉接收电源。
5、打开发射机,选择遥控器LNK菜单的SYSTEM子菜单,工作模式选为FASSTest-14CH(直升机建议用12CH),右上角选择G,F为法国地区使用;接着在SYSTEM菜单,光标移动到LINK上,点一下RTN键,这时控会有节奏的叫,此时,将设置好工作模式的接收机插上电源,2秒后即可亮绿灯对频成功。完成这些步骤说明14SG工作在D模式下,也就是说此时接收机上的1-6通道对应为9-14,SUB2对应原先1-8通道。
这样一来,就可以把1通道对应的9通道和2通道对应的10通道设置为拨杆开关或者旋钮;用于控制云台速度和角度模式切换以及控制俯仰,如果需要的话把云台插针接入横滚,接入11通道实现横滚控制;

网友A:
貌似7008sb比6208sb强在此。
单控单接收同时控制飞控和云台,非此莫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7008sb比6208sb强在此。
单控单接收同时控制飞控和云台,非此莫属。

还得感谢您当时帖子中的指导。

网友:
谢谢分享 同样在用WKM  飞越  14SG  7008

网友:
非常详细,收藏了

网友(2013-09-14):
看帖回帖!路过学习!

网友:
楼主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 我是零度的X6P飞控 也是14SG 7008接收,然后一根总线插到下面的SBUS2接口 然后 第7和第8通道分别插着飞越狗台的 俯仰和 灯光控制系统,我也没有调过接收的模式,然后控里面任然是7通和8通 拿来用俯仰和灯光 这样可以用吗? 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2013-11-05):
楼主在不??同样的问题,想问下,哪咤缩减版能不能实现这样的链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