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做的苦B涵道气垫船,稳定性不佳!

楼主(2013-07-14):
没什么好说的,做了一天刚完成,刚刚测试过,垫升风扇有有反螺旋桨力矩导致船体自传现象,还好不是很厉害,另外矢量涵道作为方向控制刚刚做好,没来得及测试,不过在家地板上不开升力可能跑起来.......
下次有空补个室外测试视频,有点暴力...

网友:
坐等LZ的视频!

网友:
牛,扬州的来顶一下,支持一下!

                        --------非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原理

找度娘

网友:
没看错的话,涵道外壳上面的那个舵机LZ是用来控制矢量喷口的俯仰吗?求解

网友:
用来拖地也不错

网友:
气垫怎么做的

网友:
扬州的来支持下

网友B:
这个也很好玩、船身1.2米、在陆地上也可以跑、但是我做不了气垫、

网友:
楼上果然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很好玩、船身1.2米、在陆地上也可以跑、但是我做不了气垫、

哥我要是你,直接把摩托改成胯子,很酷!

网友:
15楼能坐人不

楼主:
视频开始上传,完毕后一会贴上!

楼主:
?firsttime=1.674
效果不好,排水问题未能解决,一会看视频就知道了,不过地面测试很快,但很不稳

网友:
重心太后,升起的涵道出风不均匀,个人之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我要是你,直接把摩托改成胯子,很酷!

我也很想、只是时间有限啊、没有办法去完成、
不过看来你也是个兵痞(⊙o⊙)哦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如果做成2个涵道可以独立控制的话、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很想、只是时间有限啊、没有办法去完成、
不过看来你也是个兵痞(⊙o⊙)哦

呵呵是哦

网友:
如果有一个电位器能够控制气囊的风量就不错了,两个涵道都是独立控制。

网友:
下面黑色气囊怎么做的?

网友:
感觉升力风扇的位置 导致气垫的增升幅度在整条船身的作用是不均衡的. 很多真气垫船的升力风扇都是在中部.建议你把升力风扇的位置做个调整.
不过 气垫船的控制确实是比普通船要困难.能在水面上跑的玩意里,最难的是地效飞行器的控制,然后可能就是气垫船了.

楼主(2013-08-29):
开第二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