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设置调试

楼主(2013-07-14):
求助,我做一个四旋翼X600 ,用KK飞控,现在一装好但是飞控不会调试,飞控版还有两跟线没接不知到怎样接,就通电是了是四个电机转着不同步,通电电调都不是一起自检需要怎样调

网友:
百度不是有说明书么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378
里面有你要的KK飞控使有方法

网友(2013-09-03):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378
里面有你要的KK飞控使有方法

还泡泡老湿强大

网友(2013-11-03):
发现一个问题,竟然有电调和kk板不兼容,造成堵转,独立测试电机和电调竟然没有问题

网友:
测试中,,30A和40A不同牌子的电调混合用在4軸中用KK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