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经济适用机翼龙配置与实现

楼主(2013-07-14):
着眼经济性考虑。采用翼龙载机,这降低了电池成本和载机成本,包括电机

配置:

福特巴6EX PCM遥控器 ¥750元
艾特3通道翼龙空机 ¥140
OSD:独眼龙storm ¥750

1500mah 11.1V 3S里聚合物电池 ×2  ¥60元一组
百特0.7瓦图传 360元

520线摄像头:220元
2217电机 ¥75元
平板天线90元
佳德美8寸液晶电视 280元
辉盛9克舵机3个 ¥30元
伟峰三脚架:65元

其他耗材。。。

翼龙布局:
布局原则:
1.必须能很好调试重心。
2.设备尽量少的相互干扰。
3.整洁好调试,拆卸。
4.抗摔防水。

实现方案:

以450电子上固定锁尾舵机的舵机座2套,将翼龙的2舵机固定在尾杆上。这就腾出了整个机舱的空间。

采用2217电机一方面很压住重心,另一方面更强的推力,增强了飞机的抗风能力和爬升能力,也避免打到舵机

OSD设备与接收机,采用一张废旧的银行卡弯折成门字形状,嵌入机身翼台内,先调试好水平位置,再螺钉固定。这个位置是全机最安全,高度最高,也就是最防水的位置。其中GPS魔术贴贴于前段内。

图传发射的安装:

待续

网友:
艾特3通道翼龙空机 ¥140,哪买的,给个链接

网友:
顶一个,计划参照的搞一个!

网友:
俺也装了一台,今天穿云了

网友:
这么好的图文并茂的文章一定要顶,期待大作继续。

网友A:
油机呢?不搞了?

网友:
空机140,这个可以搞

网友B:
尽量把重心往前压,压到主翼前沿28%的位置,你用电机往机翼后压是什么思路,另外舵机后置也将重心后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机呢?不搞了?

在搞,一直在等零配件。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零件就让工作停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把重心往前压,压到主翼前沿28%的位置,你用电机往机翼后压是什么思路,另外舵机后置也将重心后移了

前面要放两组电池重量近400克,还要放摄像头,图传发射,又增加100克。有可能还要放摄像机。
所以,后面要增加重量才压的过来

网友C:
独眼龙storm我也买了一套还没到 LZ用得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独眼龙storm我也买了一套还没到 LZ用得怎么样啊

挺好,简单易用

网友:
翼龙就是有点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要放两组电池重量近400克,还要放摄像头,图传发射,又增加100克。有可能还要放摄像机。
所以,后面 ...

这样的话我感觉还是把图传放在后面、舵机放在前面比较好,图传发射离其他电子设备远一点减少图传造成的干扰。
一点自己的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我感觉还是把图传放在后面、舵机放在前面比较好,图传发射离其他电子设备远一点减少图传造成的干 ...

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
真想玩固定翼啊……没场地折腾。。
图传还是放后面吧不好弄的话贴侧面

网友:
是的油机怎么不搞了,又开始搞电的了

网友:
太厉害了,翼龙用2217电机
多大的螺旋桨啊?从图片上看,貌似8X4的?

网友D:
大神,前置后驱啥时候搞好呀

网友:
图传贴侧面就可以

网友:
看上去不错,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前置后驱啥时候搞好呀

在等零配件,联轴器。明天到货后继续弄。

网友:
续呢,赶紧的!

网友E:
我也买了个翼龙,准备装前几年买的银燕2215,1100kv的电机,无奈电机震动很大,轴好像有点不直,请72兄弟,能不能换个轴啊,怎么个换法?

网友:
这飞控有失控返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个翼龙,准备装前几年买的银燕2215,1100kv的电机,无奈电机震动很大,轴好像有点不直,请72兄弟 ...

TB搜卖轴的。极个别电机换轴很麻烦的。要工具

具体自己拆了看看

网友:
赶紧续啊,又油机又电动的,折腾不过来了吧,我负责监督,严禁烂尾哈

网友:
对啊 你翼龙140 哪买的呀 淘宝最便宜155

网友:
没动静了

网友:
蛋疼的6ex 换成天地飞7好过

网友:
挺好,简单易用,,,,,,,,

网友F:
油机烂尾了吗,这样可不好,有点三心二意,支持你油机到底,绝口不提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机烂尾了吗,这样可不好,有点三心二意,支持你油机到底,绝口不提电动

双管齐下,都在搞

楼主:
注意:试飞发现这种结构,也就是翼台挖孔,容易导致机翼固定不稳定。

网友G:
摄像头买亏了,去那些监控器材店买,700线高清低照配好镜头外壳什么的不超过200

网友H(2013-10-10):
shit,为甚么好些有价值的帖子都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