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37改装后首航,附带问题请教

楼主(2013-07-14):
周六带小孩出去露营,顺便把改好的3837处女航试试,对于我这种以前只玩固定翼第一次玩船的来说,效果基本上还是满意的。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
①、不容易起滑,猛推油门到底都起滑不了,反而是在油门大约一半的时候,7、8秒后就起滑了,两块电池都是这样,第三块电池一直没起滑,后打开舱盖一看,貌似比前两块电池绑得更靠船尾一点,不知道是不是重心太靠后了?
②、水冷出水嘴貌似没水流出,是我的管路不对,还是本来75mm的吸水舵就这样?附带两张水冷连接图。
先进的电调,后进的电机水冷座

出水口直接出船的侧面,本着减少排水距离的目的

最后附上试航的图片,请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要修改的,谢谢先(船的配置:XXD HG3120 KV2800无刷电机、XXD125电调、32桨、2200NAH 30C 电池、全金属齿轮13公斤舵机、75mm吸水舵),跑一圈下来电调基本没温度,电机有点烫,右舵很灵,但是左舵低速不灵,高速还可以。

这是买的3人皮划艇,和同事一人买了一艘,露营玩,也能救船

网友:
我坐沙发了?嘿嘿!我是玩飞机的!对这个不大懂!不过。。我帮顶!!!

网友A:
我也是玩飞机的,刚刚才来船模这边,和你一样也改3837,你改的比我成功,我用豹子2848kv3750、60A海王电调、3.18软轴、32的桨怎么也跑不动,我估计是重心靠前的原因,我想看看你的船内的布置分布以及重心状况,请发两张图上来,谢谢!!!

网友:
我的船一推油门就打水泡,没力,更别说什么起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玩飞机的,刚刚才来船模这边,和你一样也改3837,你改的比我成功,我用豹子2848kv3750、60A海王电 ...

这是我的内部图,请看

这是全重,填充了近两升的泡沫,防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内部图,请看

再问兄弟:你的上盖是怎么和船体分开的?我不敢动,所以装起来很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兄弟:你的上盖是怎么和船体分开的?我不敢动,所以装起来很费力

我是用裁纸刀沿着缝隙一点点切开的,原船整个一圈有7、8个点是有小榫头卡着的,这里我是用刀像锯子那样一点点磨开的,力量不要太大,免得划伤手,而且力量太大了容易切偏,我这个船就不是严格按照缝隙切开的,有些地方还是切偏了几毫米。(裁纸刀尖只露出5mm左右,切的时候容易掌握)
粘的时候,我先是在原来有小榫头的地方用AB胶粘,上下部分对线、固定,等胶干后,其余地方是用704来粘的,以后如果要重新打开,比较容易。

网友B:
这船我改过。等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①、不容易起滑,猛推油门到底都起滑不了,反而是在油门大约一半的时候,7、8秒后就起滑了,两块电池都是这样,第三块电池一直没起滑,后打开舱盖一看,貌似比前两块电池绑得更靠船尾一点,不知道是不是重心太靠后了?
这个重心问题可以这样解析。先看高速下船的状态。调船主要调跑的状态。 起滑就是船底大部份面积离开水面腾空只有小部份船底在水里。这时水阻很小。船的速度快。在全油门的状态下船底接水面积越小水阻越小速度越快。最好全船底离水。那是很难的。但不代表不可能。全船底离水。只靠舵桨在水里航行。这个状态是要有一定的高速条件下完成。这个速度可以把船体推离水。就要有足够的动力。船体离水后靠气流托起船身。桨舵配合船体负责平衡整个船的稳定状态。船重心不能过前不能过后。重心前了船头到水不能飞起来跑。重心后了船会跳。还回后空翻。重心在船的那里这是没标准的。这个前后重心就是动平衡前后重心 。除了船上设备重量的前后移动来改变外。还有船体结构遇到气流的升力。最后就是出轴角度和用桨大小来改变。  除了前后重心动平衡外还要考虑动平衡的左右重心。这个除了移动船上设备外还要看桨的反扭力来改变。  这里也说一下。船用的半浸桨可以为船带来3个作用力。1是向前推力。2是向上升力。3。是反扭力。 全船升起极速跑是经过精心一步步来调整。

②、水冷出水嘴貌似没水流出,是我的管路不对,还是本来75mm的吸水舵就这样?附带两张水冷连接图。

请检查各个水路的进出水嘴的孔径。连接电机电调吸水舵的水管孔是否太小。 吸水舵的上水孔和出水孔是否被堵。
最好用针桶加压测试。

以下带一二段这船视频。

这是早期调试的3837  。由于船体太重无法让气流托起船身。

找了另一个更轻尺寸更短的游艇757-059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大家的游艇都调好了就来一场比赛

网友:
视频中黄色游艇就是调成了全船离水。所以阻力小。跑的时间就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船我改过。等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①、不容易起滑,猛推油门到底都起滑不了,反而是在油门大约一半的时候 ...

谢谢虾哥的详细解答,这艘船能改成,主要就是学习虾哥以前改3837的帖子,从中学到了不少,连接软管用的是外径6内径4的,应该不会细。针筒是个好方法,晚上回去试试
大油门不能起滑的状态是:油门越大,船尾被压的越低,船头翘得越高,但就是不起滑,反而半油门跑了7、8秒起滑了,能明显感觉船的阻力减少很多。最有可能问题出在哪呢?
调船的话,主要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呢,望虾哥详细说说

网友:
虾哥又放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船我改过。等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①、不容易起滑,猛推油门到底都起滑不了,反而是在油门大约一半的时候 ...

感谢虾哥给我上了一课,虽然还没有更深的体会,但是增长了不少,等这周安装完成了跑了以后再来请教,看着虾哥觉得不是那么好的3837我只有羡慕,这还不够快,那我自己改的船就只能就爬行了,哎!!!

网友B:
大油门不能起滑的状态是:油门越大,船尾被压的越低,船头翘得越高,但就是不起滑,反而半油门跑了7、8秒起滑了,能明显感觉船的阻力减少很多。最有可能问题出在哪呢?
这是安装轴角不对。过底或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油门不能起滑的状态是:油门越大,船尾被压的越低,船头翘得越高,但就是不起滑,反而半油门跑了7、8秒起 ...

谢谢虾哥解答,晚上回去我照个出轴的图片再请帮忙看看

网友:
虾哥把你的改装图片贴出来给小虾米们学习学习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油门不能起滑的状态是:油门越大,船尾被压的越低,船头翘得越高,但就是不起滑,反而半油门跑了7、8秒起 ...

请帮忙看看这个出轴角对不对,谢啦

网友A:
虾哥也帮我看看,这是调整后的出桨角度,以前比这个平点,大概5度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帮忙看看这个出轴角对不对,谢啦

出轴低了。和出轴短了。一般是6CM出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虾哥也帮我看看,这是调整后的出桨角度,以前比这个平点,大概5度左右

出轴短。桨大。反扭大。船跑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轴短。桨大。反扭大。船跑偏。

谢谢虾哥!没指导的时候买的,现在看起来没有办法解决出轴的问题了,因为这个组合已经决定死了出轴的长短了,桨使用的是32的桨,看看能试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出轴短。桨大。反扭大。船跑偏。

还有一问:虾哥,舵在桨前和舵在桨后有什么区别?就像我的船和他的船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轴低了。和出轴短了。一般是6CM出轴

曾经看过虾哥你介绍过这个船的出轴长度,是4.5CM,我这个已经是加长了的,是5.5CM,还短啊,另外,出轴孔的位置,离船底是5mm,这个也是在你的帖子里学的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曾经看过虾哥你介绍过这个船的出轴长度,是4.5CM,我这个已经是加长了的,是5.5CM,还短啊,另外,出轴孔 ...

出轴长度没有规定。 看船里配置。整船重量。  这个问题上难说。 几个东西要平衡。随着安装经验的增加。安装的方法也有变化。至于变成什么样连自己都不记得了。很长时间没装了这船。  连样板都没有了。你可以在这里说虾哥骗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问:虾哥,舵在桨前和舵在桨后有什么区别?就像我的船和他的船这样???

船的问题那里只一个啊。  这个明白了。又下一个。到最后都明白了。回头一看原来自己已经是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轴长度没有规定。 看船里配置。整船重量。  这个问题上难说。 几个东西要平衡。随着安装经验的增加。安 ...

呵呵,看来还需要自己多去跑几次船,自己多思考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问:虾哥,舵在桨前和舵在桨后有什么区别?就像我的船和他的船这样???

个人认为,对于我们这种初级菜鸟玩的初级船来说,舵在浆后肯定比在前面好,你也玩固定翼的应该知道嘛,舵效。
我是因为买的75mm的吸水舵就这么长的臂,有条件我肯定装在浆的正后面,现在我这种装法,左舵低速基本没效果(还是在左舵转动角度比右舵大1/3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也是舵后桨。出轴4CM

网友B:
这船极速已经是全船离水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船极速已经是全船离水跑。

装上翅膀就是飞机了,呵呵呵,虾哥多指教,谢谢!!!

网友:
玩航模有句话叫“只要动力够、门板都可以飞”,现在看来船模并非如此,感觉有点悬,因为都没有标准,完全靠摸索,靠经验,难啊!!!

网友B:
对啊。论坛上高手是不会说真话的。说真话的都是半桶水-----我就是半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论坛上高手是不会说真话的。说真话的都是半桶水-----我就是半桶水。

其实很多初次接触船模的,目标很简单,改造一膄玩具船,让其速度能够更快一些也就初步满意了,这个过程会遇到很多初级问题,虾哥你经常给大家无私解答,公布很多你改造安装各种玩具船的图片、数据及经验,给很多论坛里初次接触船模的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至少我就是参考你很多帖子,才下定决心买设备来改,反正通过学习虾哥你的帖子、经验,我也达到我的目标了,知足了,谢咯虾哥

网友C(2013-11-08):
?x双发效果测试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双发效果测试1

顶呀!很不错,快!
楼上的,建议你稳个大哋嘅水面跑跑,再发视频分享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帮忙看看这个出轴角对不对,谢啦

我也改了3837。出轴大概6cm,硬轴。轴套几乎是贴着船尾底部出的。大概36cm长的轴,用的2848内转加水冷套,这么下来出轴向下的角度还好。用的432的桨,也是起滑慢,不过貌似没有7~8s。计划换个435的桨试试看。起滑后吸水舵才正式工作。没起滑那会儿不指望有水出来了。3837这船就起滑慢,没办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呀!很不错,快!
楼上的,建议你稳个大哋嘅水面跑跑,再发视频分享下。

已加装压浪板 调试阶段。。留意发贴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