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260 老是扫齿,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或者解决方案

楼主(2013-07-15):
      新款jr的 GSR260Z.之前就因为扫齿差点炸鸡,大齿盘在飞行过程中突然扫了。原来以为是齿轮间隙的问题,所以修好后特别注意调整好了齿轮间隙,然后进行测试飞行。刚开始前两天每天都将一箱油连续飞完,没有什么问题。
     第三天,天气比前两天都热,中午左右飞行第三箱油,太阳暴晒着。刚开始飞行一切正常,到了一箱油快烧完的时候,突然发现有黑色碎屑掉落,然后就听见转动声音异常,立马降落,刚落地,就听见非常剧烈的卡转声,立刻熄火,检查,发现大齿盘又扫了。我没见过因为因为齿轮间隙问题扫齿的扫法是什么样子的,看这状况是只扫了部分齿轮,一部分完好,然后又扫烂一部分。。。不知道是怎么扫出来的。降落后立即检查离合杯,手触碰感觉温度非常高。几乎不能碰。据此感觉问题可能是离合的齿轮温度过高导致大齿轮的塑料融解导致的扫齿,但是只是推测,不能确定问题原因。齿轮间隙应该是合适的,调整的间隙刚好能压过一张纸,转动也非常顺畅,没出现虚位的那种感觉,估计问题原因可能不在间隙上。各位大大如果有知道原因或者有解决办法的话告诉小弟一下吧。
    下面是扫齿后的照片。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离合片磨光了,甩块与罩杯直接金属摩擦

网友:
FZ威武~估计温度太高

网友:
你自己已经找到原因了,没错就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我一直认为JR是日本的三流厂商,我从来不用JR任何东西,从遥控器到舵机到飞行器,见到的事故太多太多了。舵机还不错,没见过事故。

网友:
在此之前我怎么都不会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JR的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离合片磨光了,甩块与罩杯直接金属摩擦

奇怪的就是它的离合杯上没有来令片的安装提示,说明书上也没有提来令片这个零件,装好以后观察间隙,感觉根本就没有再放一片来令片的空隙了。虽然我也觉得应该有这个零件,不过它自己的说明书里面确实没提这个零部件。。。

网友:
jr260的确是非常容易扫齿的,挺普遍的了

网友:
难道jr不知道?不召回

网友:
那这个问题只有跟JR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了,为了保证飞行安全

网友:
老款的JR260 PRO 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只要齿轮间隙对,离合器正常不会发热,因为下面还有风扇一直转着呢,   不过JR新款是有很多小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齿轮间隙对,离合器正常不会发热,因为下面还有风扇一直转着呢,   不过JR新款是有很多小毛病。

下面的风扇罩完全罩住了发动机缸头,红色的离合杯和离合器一点都没有风吹,因为被风扇罩完全隔开了。
现在我就是没搞明白为啥离合会那么烫。。。难道发动机的热量传导上去了?
我们甲醇发动机的离合杯上都粘有来令片,有点隔热作用。但这个JR260的离合杯上就没有这东西,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点关系。
话说JR260的离合杯上是否原来就有来令片的?见过的大虾们说说呀
听说老款由于离合固定座的问题容易导致齿轮间隙不合适导致扫齿,新款的貌似没出现过这种原因的扫齿。。。但是这个原因的扫齿怎么又出现了呢。。

网友:
上面有气流的,不过是进气口。

网友:
温度太高齿轮融化。不光是JR,  其他牌子也有这问题

网友:
齿轮啮合没调好,JR的这个设计很难调。

网友C:
我就想不通为什么要设计成斜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不通为什么要设计成斜齿轮?

难道你认为直齿才好么。。。斜齿好处不少的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你认为直齿才好么。。。斜齿好处不少的好不好

我觉得直尺好。。。好加工。。。好调!!!!

网友:
间隙太小了,1层纸是肯定不够的。要用2层JR零配件的包装袋才行,再上些润滑油。

网友D:
楼上正解,我们单位卖了17台260,全部按照这个方法调的齿轮间隙。至今无一扫齿..........

网友E:
JR260z 我玩过二年,可以交流下,我的QQ是11581968
从你的情况来看,我感觉应是你的发动机油针没调好,夏天温度高,最好是富点油对发动机好,同时发动机温度也会低些,不知道炸机后你有没有测机身的温度,你可以看那一块的温度,甚至机身的温度都是非常的高,飞行时间短没问题,长了就容易导致齿轮扫了

另外来令片在买来新机时就已经装上,不用管,但肯定有这个零件,没有这个你飞机飞不起来。。。

间隙你已经注意了,相信应不是,不过还有一个细节就是,JR260调整间隙的时候是靠螺丝来拧紧,前后并没有固定,如果螺丝松了,或者震动大,都有可能导致间隙发动变化,这也是很多炸机的原因,通常做法是调整好后,在螺丝的前后位置用铝块顶住,并打胶固定,这样就可以降低这方面的问题

目前我还有一些JR260z的配件,你需要的话可以找我,给你打半价,还有新的大齿盘,罩杯,传动那一块都有,反正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离合片磨光了,甩块与罩杯直接金属摩擦

这情况是慢慢掉下来,而不是扫齿

网友:
JR老款,照样碰到扫齿的

网友:
用亚托入门的人,就不要用日本飞机,还是用台湾的还是国货

网友:
个人认为是发动机温度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我们单位卖了17台260,全部按照这个方法调的齿轮间隙。至今无一扫齿..........

你确定?用这样的方法调出的齿轮间隙应该是比较大了吧,明显感觉按住离合杯转动大齿轮会感觉齿轮间有旷量吧,我也问过一些朋友,他们都认为这种间隙确实太大了,并不合适。
而且扫齿什么的,没有长时间飞行是真的判断不出来的,我们这另外一架飞了5年了都没出过问题,可是它从来没有不间断的完整飞完一箱油,都是间断飞行的。结果我测试连续飞一箱油的时候,同样出现离合杯烫手的情况,不知道再来几次是不是也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JR260z 我玩过二年,可以交流下,我的QQ是11581968
从你的情况来看,我感觉应是你的发动机油针没调好, ...

     谢谢你,朋友,有需要我一定找你。
     关于发动机调整其实我也想到了发动机可能调整的贫油了,首次扫齿后我特地放大了主油针和副油针,火花塞那里飞行后我都拆出来看过,发黑,说明是状态应该是富油的没错,不过似乎没有用处,第三箱油持续飞行时仍然扫齿了。。
     机身的温度倒是没来得及测,不过当时拆开头罩后离合上部的机身部分空气确实是非常炙热的,头罩内部的空气温度肯定很高。
     我也觉得应该是有来令片的,不过我确实没摸出离合杯上有来令片的痕迹,也看不出是有来令片,当然也可能是我没仔细看没看出来。当时为了判断是否有来令片所以我查阅了说明书,比如亚拓的油机说明书上明确标注了有来令片这个零件,并且在图中告诉了安装方法。我觉得JR应该也会写,但是去查证的时候发现从头到尾的安装图示以及零件列表里面都未出现过来令片这个东西。让我非常纳闷,所以就怀疑是不是他的杯内没有来令片,而是直接将摩擦部分和杯体做到一起去了。可能确实有,现在我真不好判断,难道说它的来令片不能单独更换,而是只能更换整个离合杯么?
     震动导致间隙变化的原因我也想了。所以扫齿后我认真检查了螺丝,离合杯座的四颗螺丝并未送动,新的齿轮装回去间隙仍然和之前调整的间隙一致,没出现间隙变大的现象,估计间隙可能没变化。你说的调整好后螺丝前后用铝块顶住是怎么做呢?如何顶住?求指教。
     之前看齿轮的损坏情况时,我感觉好象是齿轮先熔解而后被扫烂。所以我正在尝试去掉头罩,裸奔飞行是否状态会好很多。目前连续测试了两箱油,每次下来后触摸离合杯,感觉是温热而不是烫手,状态好了很多。可能改造一下头罩,增加通风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仍然在测试,测试完了再看看状况决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朋友,有需要我一定找你。
     关于发动机调整其实我也想到了发动机可能调整的贫油了,首 ...

来令片肯定有的,说明书中也写了,你的也肯定有,没有你的飞机根本声音都会不对,二是如果没有来令片,你的甩块会过度放大,停下来的时候,肯定会出问题,
你的问题还是来自于发动机的问题,从你的情况看,夏天飞行的时候,还装了头罩,肯定是不明智的,虽然有风扇,但那只是对缸头部份冷却,机身部份并没有,所以你可以感觉不仅仅是发动机,而且机身,罩杯的温度都会很高,达到一定值的时候,齿轮强度就会降低,扫齿是早晚的事,这也是为什么飞一箱油出问题,而时间短的没事的原因

目前我看你大部份都注意了,就是不要带头罩就可以了。。。。不过最好换成飞机,JR这个隐患,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
当然我飞了二年都还好。。。。

网友:
亚拓600N的离合器也是铁甩块,没觉得温度高

楼主:
裸奔上阵飞了第四箱油。。。很不幸还是扫齿了。。
咨询了一下青岛JR的技术员,说间隙适当再调大一点,用粘稠点的润滑油润滑齿轮。。。。
好吧。我再试试。。。如果还扫齿我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用这样的方法调出的齿轮间隙应该是比较大了吧,明显感觉按住离合杯转动大齿轮会感觉齿轮间有旷量 ...

按照这个方法调出来的间隙,加上受热之后略有膨胀刚好的。不能太紧了,说明书上就是以上方法调间隙。

网友:
自己CNC一个金属大齿盘,哈哈

网友F: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我身上了。初步分析可能是离合罩杯过热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我身上了。初步分析可能是离合罩杯过热引起的。

之前我第二次扫齿后换齿轮后发现我当时调整的间隙就是两层包装纸的间隙,于是我就只有加上润滑油这一种办法了,我给齿盘涂上了JR自带的硅润滑脂,粘度较大,裸奔飞成功飞过五箱油了,不过戴上头罩后温度还是非常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第二次扫齿后换齿轮后发现我当时调整的间隙就是两层包装纸的间隙,于是我就只有加上润滑油这一种办 ...

我也是这样解决的,现在好点,天气热的时候不敢长时间飞了,备了两个大齿盘。

网友:
JR 好像是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的就是它的离合杯上没有来令片的安装提示,说明书上也没有提来令片这个零件,装好以后观察间隙,感觉 ...

离合器里面应该有一圈石棉板一样的东西啊,不可能直接金属离合吧

网友(2013-08-18):
无解,常备大齿轮

网友G:
为什么齿轮要设计成斜齿,不是又增加了扫齿的力度嘛。还好资深模友给我推荐亚拓机型。虽然贵,麻烦少。你咨询下能不能换上亚拓的齿轮。可以就换换用下。我个人觉得天气温度影响不是很大,首先就对斜齿质疑。或许你在调校齿轮上没对稳。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齿轮要设计成斜齿,不是又增加了扫齿的力度嘛。还好资深模友给我推荐亚拓机型。虽然贵,麻烦少。你咨 ...

感谢朋友你的建议,不过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首先这是两个不同厂家生产的产品,产品的设计本身就是截然不同的,假使您的是YT800E,那么您应该知道亚拓的基本都是轴传式的,而JR的GSR260Z的尾桨是皮带传动的,还有一个,其实用斜齿的是无法改变的,因为他的发动机离合杯齿轮和尾传动的皮带轮的齿轮都是斜齿,加之模数也不相同,几乎不能通用。

现阶段我已经通过调大齿轮间隙,在齿轮上使用高粘度润滑油,以及对发动机油针进行富油调整暂时缓解了扫齿的问题,但是在高温气候下长时间飞行后离合齿轮的温度依然是非常高。只是还没有造成扫齿。
另外。。。天气原因对燃油的直升机肯定是有影响的,首先是会影响发动机的工作情况,另外也会使齿轮在运行过程中的温度也提高了,这个在大型电动直机上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齿轮的润滑保养还是非常必要的,虽然有的人说会增加沾染灰尘的概率,但是那也总比扫齿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你的建议,不过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首先这是两个不同厂家生产的产品,产品的设计本身就是截然 ...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你的详细解释。塑料齿轮在温度高的情况下容易扫齿,难道就没有铝合金齿轮吗?呵呵,我想到的别人也该都想到了。应该把发动机调试也好好学习下了,什么环境怎么调都给总结了,来年就不那么辛苦啦。

网友:
天冷了因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