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 不可以看冲了多少电量吗?我去!后悔了

楼主(2013-07-15):
想问一下 A9 有吗?

我今天才买的,不知道BC168 木有~~

网友A:
有,但是3A以上电流数值就不准了,在充电的时候按中间两个其中一个就可以看

网友B:
便宜货要求别高啊,通过平衡头充电怎么看怎么都不感到放心,楼主还是要舍得花钱买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货要求别高啊,通过平衡头充电怎么看怎么都不感到放心,楼主还是要舍得花钱买好的啊

呵呵 通过平衡头充电不安全。。

那你推荐一个呗。。。B6?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通过平衡头充电不安全。。

个人建议供参考
如果是4S以上的还是考虑换个好点牌子的充电器
比如206B 208B 306B 或者PL8/6
如果是3s那么BC168 A6 这些的确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但是3A以上电流数值就不准了,在充电的时候按中间两个其中一个就可以看

嗯 确实!

谢谢。

有个设置最大是30   那是什么来的?

网友:
168你出吗   我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