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v2如果装在有副翼的机上会怎么样?

楼主(2013-07-15):
可以当普通锁尾
陀螺仪
用吗?

网友A:
同问。是不是只插尾,前面3插接收机,还是怎样,同问同问。
楼下回答

网友B:
可以,就看你怎么插线了

网友C:
如何接线呢,求厂家给个接线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就看你怎么插线了
如果想增加稳定性该如何插线?听说在无副翼机上甚至可以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