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机架与HJ450机架的区别

楼主(2013-07-15):
小弟最近想买个四旋翼玩下  入门的我看 这个山寨的450不错  可是上网搜索看到了F450和HJ450两个版本的  可是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请问材质上有不同么  谢谢

网友:
用过HJ450,赶脚软。跟DJIF450对比,有三分之一分量硬度什么的吧。比DJI F450瘦。那个沉金板设计不错,就是材质不行,我还没飞就烧了。需要加焊。

网友:
有些寨架的脚架接地的那一块居然不是镂空的,要注意看了

网友A:
想要好的仿风火轮,可以考虑这两个,这是我自己在TB网上搜寻和作对比后的选择,两个机架各有优势,作为建议之用。
一个是TB网上的深圳电子世界的HY450沉金版,推荐理由结构合理,安装方便,塑胶臂硬度和韧性都不错,价格便宜这有在用。
别一个是TB网上的Happymodel的X465机架,推荐理由,有透明半球罩,对飞控能有效保护,因为没有买回来,不知到塑胶臂硬度和韧性情况如何,但因该公司在卖东西的态度还是比较负责,故且认为他们卖的这款产品应该还是不错的,曾经是我的选择之一。

HY450

HY450

X465

X4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好的仿风火轮,可以考虑这两个,这是我自己在TB网上搜寻和作对比后的选择,两个机架各有优势,作为建议 ...

对啊,你推荐的这个就是HJ450啊。不过我觉得机臂有点脆了。

网友:
下面那个F450我正在用,感觉不错,电路可以直接焊在板子上的

网友:
X465我在用,硬度很不错,就是不能装脚架,空间小,无处放多余的设备。Fpv的还是看别的架子吧

网友:
我用过hj的机架。摔断很多次了。最后。实在忍受不了了。果断改。还是铝的好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pid10444745

网友:
机臂重量相差10g左右、一个属于山寨一个属于正品
软硬度就更不用说了、做工相差很大
直接看图吧

底板对比、左边是HJ的、右边是DJ的

机臂近距离对比

网友:
考虑一下阿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