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R7008SB与NAZA s.bus兼容问题完美解决

楼主(2013-07-15):
首先可以肯定R7008SB与NAZA之间的问题是s.bus兼容问题,且并非DJI 一家的产品存在类似兼容情况,假设FUTABA或是DJI任一方去作改动,问题都将不复存在。
但是。。
等了些许日子了,依旧事情没有人去解决处理,甚至也没有明确的官方解释!

国内论坛讨论的氛围不消去说,不是顶就是顶,很少去真正讨论一个问题,更别说整理归纳系统地去讨论。看看rcgroup一个主题甚至有400-500页这样的回复讨论,实在不敢想象,至于原创就更是不胜枚举了。看国内的。。

好了,话说得貌似有点多了。。。能改变什么呢。。。人云亦云的人太多了。。

说方法吧。。

自认为的完美方法一共有2个:

1.最完美
自然是去改动R7008SB和发射端(如14sg),鉴于内容比较冗长,大家也不定愿意看,这里就自动略过吧。。

2.自以为也很完美
使用国产FrSky兼容futaba接收TFR8SB(带s.bus接口及8个传统通道)
推荐这个接收,第一是因为很便宜,第二是因为做工真的很好,更别说兼容性了。
不过,DJI的飞控在使用s.bus通道时,都是固定一一映射到传统通道的,并不可自定义。这样TFR8SB凭空就损失了多出来传统通道,话说没人嫌通道多吧(某些云台啥的都太不省心)。
那么怎样才能把多余传统通道利用起来?
其实方法很简单,虽然FrSky官方从未说明TFR8SB可以这么做。
找个跳线帽,将接收机的通道1和通道2信号针进行短接,这样从传统3通道开始到通道8结束,依次一一对应为9-14通道
这样s.bus不影响使用的情况,同时又多出n个传统通道。。。

-- by wangyu1204 2013 - 7.15日

更新:
2013/8/8 DJI更新了固件,NAZA-M v3.16固件 现已经支持S-bus II接收机.

官方说的不可以,只是tfr8sb不可以像tfr8s一样作多接收用而已,完全操错了心

官方说的不可以,只是tfr8sb不可以像tfr8s一样作多接收用而已,完全操错了心

楼主:
惯例沙发不留

网友:
不管看不看得懂,先顶一个

网友A:
1.2短接后
那怎么接线?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短接后
那怎么接线?

少2通而已,但依旧可以用14-16通

网友:
7008和naza有兼容问题??不是吧 我才搞了个T14带7008来玩呢
副厂接收机 说不清楚~~

网友B:
在用这个接收,真心找不到再买原厂接收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用这个接收,真心找不到再买原厂接收的理由。

的确如此

网友:
这个方法在 TFR8S(非SB) 的说明书里介绍过。原来在SB版也仍然适用,感谢LZ。

网友C:
奇了怪了。。。我前几天买了一个8SB,跟手上的遥控是对上了,上naza V2之后延迟好严重,而且还会跳舵。用我原先的就不会跳舵不会延迟很顺滑但是我原先那个SBUS接收机只能支持到2.12固件版本..其他版本没反应..,那个8SB目视延迟1S左右!!!!SBUS和普通模式都一样。害我退货,亏了十几块运费。然后不得已买了个Futaba R617FS,400银啊.....而且还没SBUS。。吐血难道8SB是买到的是有问题的?人品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用这个接收,真心找不到再买原厂接收的理由。

你是什么高频头什么遥控呢?飞控又是什么?
我用naza-v2 ,FF9控,TM8高频头,上naza之后关遥控上电飞控同时按住那个设置然后开控对频。成功之后在调参里面看到不管是SBUS还是普通模式,延迟那是一个大,1s都有了杆子从这边打到那边调参里面还没反应要过一下才反应。但是我用原来的那个就打多少就多少很直观根本没延迟。而且8SB装上去之后开控还会跳舵.....算是轻微跳吧。但是延迟实在接受不了。
难道你的不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高频头什么遥控呢?飞控又是什么?
我用naza-v2 ,FF9控,TM8高频头,上naza之后关遥控上电飞控同 ...

没有发现延时现象
tfr8sb的延时在7-14ms,毫秒大家懂的
自己和朋友用了很多这个接收,没有发现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发现延时,也不可能发现延时!
哥们你的感觉神经已经超越了人类,tfr8sb的延时在7-14ms,毫秒大家 ...

那么就是我买到的有问题,要么是跟我手上的高频头配对有问题。。。。。反正在我手上有问题,我都差点发帖吐槽那个接收机太差了...现在买了futaba原厂7通还不带SBUS。。。。400银啊,如果8SB能用我就不搞那么悲催了,8SB我买才230包邮。退货还出了来回运费。一共15元。关键是最后要买FUTABA原厂接受还不带SBUS。。蛋疼

网友:
使用 R7008SB 主要是要有回傳功能, 如 接收機電壓 及 電力電池電壓回傳, 但他的 S.BUS 與 NAZA 不通啊!  只能接一大堆線用傳統接法連接 NAZA.

网友D:
今晚也把7008装上去试了,果然sbus不能。只能传统方式,好在8个通道刚好够用,一个不剩全用完了。
楼上的应该买6208啊,不比617贵多少,或者买6系列的两个sbus微型接收机,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晚也把7008装上去试了,果然sbus不能。只能传统方式,好在8个通道刚好够用,一个不剩全用完了。
楼上的应 ...

617收到了,果断无法对频.....人品爆棚...现在打算把高频头和接收机全换成兼容FUTABA的..

网友:
怎么会617对频不了??

楼主:
发现官方昨天在升级网站,但国内站勉强可以访问,国外站今天才ok;又仔细看了下,发现了点东西补充上来。
看来tfr8sb开发人员,完全操错了心

网友:
看的俺有点乱了......

网友E:
樓主, 小弟用同樣配置但DG2是怎麼擼都沒反應, DG1是正常操作, 請教你的是否一樣.

网友:
标记下,但暂时还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 小弟用同樣配置但DG2是怎麼擼都沒反應, DG1是正常操作, 請教你的是否一樣.

我用来控制云台很正常啊

网友:
正解是你的s-bus,即8ch没有转成(或叫开通s-bus).
需要把r7008切换到b模式!
参见下面的文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7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娃

网友(2013-09-02):
26楼正解

网友:
看了楼主的方法,8通变14通

网友F:
楼主请教一下,我用NAZA LITE  7008  6208 SB都无法和NAZA 连上 ,
如果要实现和LITE 的SB 是否只有用副厂接收才能实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教一下,我用NAZA LITE  7008  6208 SB都无法和NAZA 连上 ,
如果要实现和LITE 的SB 是否只有用副厂 ...

那不可能,6208也连不上,真的可能是人的问题了。
其他情况可能是固件未升级,另外你的接收模式选择也要正确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了怪了。。。我前几天买了一个8SB,跟手上的遥控是对上了,上naza V2之后延迟好严重,而且还会跳舵。用我 ...

617除了油门不能设置其他失控保护,您中奖了,这还是没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可能,6208也连不上,真的可能是人的问题了。
其他情况可能是固件未升级,另外你的接收模式选择也要 ...

我的是LITE 不是 NAZA-M  固件是1.0 2个接收机都无法对上SB ,接线无问题 6208 也不存在 模式设置的问题吧?
不使用SB 模式的话,2个接收机都可以正常和飞控工作的~,所以我也很奇怪

网友:
好文章必须顶~
推一下写的不错~

网友G:
不懂,不兼容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只是安装在了精灵里面没有出现什么不兼容,请问是只有用7008才会出现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懂,不兼容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只是安装在了精灵里面没有出现什么不兼容,请问是只有用7008才会出现问 ...

兄弟要仔细看帖啊,新版固件已经全面支持了。

网友(2013-11-22):
怎么我的14SG与TFR8SB无法对频?求助楼主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