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无pmuV2安装狗思[这个方法行不通,原因看后头嘛]……对不起童鞋们啦,新方没戏啊

楼主(2013-07-15):
精灵到手已经有些时日了,只是狗思老是不到,今天狗思也终于到了,一看说明书,居然还要配个pmuV2,第一次玩儿nazaM,顿时觉得连个pmu都不配,实在是太不够意思了,要是再买个pmu又要等些时候,琢磨一阵觉得pmu可以不要了

从GPS上面做文章啦,pmuV2的作用无外乎就是个插线板的作用,那就做个硬分线吧,直接把总线分一根出来,这样就不用pmu了,重量肯定也要轻不少,打开gps,剥线。

由于原来用的都是WKM,以为naza身上的4孔接口都是CAN总线接口,果断把LED卸了,然后就傻了,原来这个led还要担负起USB线的作用,而且用万用表一打,和旁边的总线接口根本不一样,所以告知大家,LED就不用动了。

开始焊接

焊好后加热缩套管,这样就又多出了一个CAN总线接口了

讲GPS上回原位,不要忘记上脚上的那根磁罗盘线哈,不然又要拆得反反复复

焊个XT60出来准备给gcu供电

装好了,少了个pmu,重量肯定是要少下来的

装好啦,可是狗思好像不工作一样,上电的时候狗会自己开机,接下来就没有反应了……我郁闷,搞得这么热火朝天的,最后一盆冷水,横滚电机可以听见电流声,俯仰电机连点声音都没有,只有狗思背后的灯在亮
看来只有等明天一早再用WKM试试了,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好了睡觉了,要想知道什么问题的明晚继续啦……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非常强,顶一个!

不过,个人觉得这东东还是用原厂的的PMU才靠谱吧。。。

网友A:
支持DIY,拒绝暴利

网友:
估计不会成功

网友B:
LZ毛裤不错,接着还漏了点。

网友:
不会是CAN Bus数据线接反了吧?

网友:
LZ个人习惯强大至极

网友C:
关心小精灵装上狗思,能飞多久呀????

网友D:
数据线交叉一下

楼主:
RE: 精灵无pmuV2安装狗思

引用 网友A:
支持DIY,拒绝暴利

这个和暴利到没什么关系,就是自己太猴急,哈哈

楼主:
RE: 精灵无pmuV2安装狗思

引用 网友E:
Lz真搞笑,如果把gps线分出来就可以当can口用那dj还怎么捞钱啊如果dj真为用户着想的话狗思就应该设 ...

看起来应该是can口吧,要是不行就证明不是咯,到时候就只有杀猴子了,手上还有闲猴子,用猴子pmu,当然我还是相信我现在的办法是可以的,因为gps和磁罗盘不挂总线怎么跑呀,总不能又在弄个串口吧,这样太蛋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毛裤不错,接着还漏了点。

我这个穿的黑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据线交叉一下

估计也是数据线交叉的问题。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大呀

网友F:
我擦 绿内裤+毛腿 亮瞎眼
不怕绿色内裤掉色切鸡鸡么

网友:
搞好了再来学习

网友G:
怎么不见更新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Lz真搞笑,如果把gps线分出来就可以当can口用那dj还怎么捞钱啊如果dj真为用户着想的话狗思就应该设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不见更新啊?

看来是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解。

这次老鹫删的有点慢,工作不够敬业了

楼主:
出差在外 没时间啊
回来更新

网友:
用wkm的pmu也可以么,我有很多阿

网友:
木有NAZA的PMU 可以用WKM的PMU 吗?如何设置

楼主:
由于直连没有成功,就找来了一个wkm的pmu用万用表打了一下,在不带锁的两个can总线借口是一一对应并且通的,但是扩展开的那个can总线接口就不是了,万用表一打就觉得乱七八糟的,干脆拆开了来看看
正面是电源供电模块,按照我的理论里面就该是电源供电模块+接线板,万用表打下来看,我觉得已经不对了

再看反面,得,直连肯定没戏了,can总线接入的口子上还有原件,干毛用的我不感兴趣,估计也就是什么ID分配啊,识别啊之类的
但总之,直连看来是可定行不通的了

不甘心啊不甘心,就找来了个更简单的can总线口看看那,gps上的
按照我的理论应该里面就是接线板,但事实上用万用表一打就知道我错了

拆开一看果然错了啦啊,哪有这么复杂的插线板啊,肯定不对了,can总线肯定有相应的器件在接入前对设备做个识别和保障,免得can挂了
直连肯定是不行了,童靴们我错了

网友I:
出多余的 PMUV2…… 送Naza V2 LED,精灵可以用。价格好商量。

哈哈。

网友:
悲剧啊!把电路做在模块里边了,没办法了只能破费了

网友:
数据线交换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出多余的 PMUV2…… 送Naza V2 LED,精灵可以用。价格好商量。

哈哈。

直接给个价格出来啊,有意

网友:
禅思大小云台开机的时候都需要链接PMU读取数据后才可以正常工作,读取之后应该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这帖子要顶,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哎,别折腾啦,DJI已经发布phantom升级件啦,PMU可以不用买啦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关心小精灵装上狗思,能飞多久呀????

现在有大容量电池了,可以飞15分钟的,即便全负载也能飞8-10分钟
phantom的兄弟们有福音啦,大容量电池到啦,增加30%飞行时间,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7-6212873725.45.B5QsXK&id=19325206167&

网友:
兄弟,真的不需要PMU了吗?用这个电池全负载可以飞8-10分钟?包括云台、图传等所有的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现在有大容量电池了,可以飞15分钟的,即便全负载也能飞8-10分钟
phantom的兄弟们有福音啦,大容 ...

兄弟,真的不需要PMU了吗?用这个电池全负载可以飞8-10分钟?包括云台、图传等所有的设备???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兄弟,真的不需要PMU了吗?用这个电池全负载可以飞8-10分钟?包括云台、图传等所有的设备???

真的不需要啦,回头我给你看详细的视频,今天我已经改造好,回头上改装过程和视频,再等等,你现在可以先试试我推荐你的大容量电池,包你不有感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7-6212873725.45.B5QsXK&id=19325206167&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真的不需要啦,回头我给你看详细的视频,今天我已经改造好,回头上改装过程和视频,再等等,你现在可以先 ...

哦,要作哪些改动呀?这电池是多少毫安的?
确定可以飞10分钟?要是放电到3.6V的话,可以飞多久呀?飞行重量有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真的不需要啦,回头我给你看详细的视频,今天我已经改造好,回头上改装过程和视频,再等等,你现在可以先 ...

就等你的电池了。挂完设备差不多1250kg,2200的电池现在能飞6分钟,希望2700的能飞的久一点,最好9-10分钟。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兄弟,有视频吗?小精灵全负载可以飞10分钟的

实际飞9分钟多钟,但是要把视频放上来也太大啦,哈哈
,放心,我那个电池保质报量的,不用担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实际飞9分钟多钟,但是要把视频放上来也太大啦,哈哈
,放心,我那个电池保质报量的,不用担心
...

要作哪些改动?飞行重量有多少呀?包括图传、dji的云台、PMU、DC转换模块,给图传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作哪些改动?飞行重量有多少呀?包括图传、dji的云台、PMU、DC转换模块,给图传供电吗?

请看我这个帖子的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4490

网友K:
各位,这个方法其实行得通,只是线序错了!

楼主找一个WKM 的GPS ,自己用表量一下CAN序列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能用了。

楼主(2013-08-15):
引用 网友K:
各位,这个方法其实行得通,只是线序错了!

楼主找一个WKM 的GPS ,自己用表量一下CAN序列你就知道为什么 ...

我就是量了的
不是交叉的问题
线序完全是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量了的
不是交叉的问题
线序完全是乱的

测试了,即使序列对也没戏,需要PMU的can id,否则iosd不工作。

网友L:
.......这CAN线能这样连?搞笑了吧,这就跟网线一样,你见过啥时候网线有一分二还能正常连到交换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CAN线能这样连?搞笑了吧,这就跟网线一样,你见过啥时候网线有一分二还能正常连到交换机上的。

I2C,485是可以的
所以就像看看can可以不
结果行不通,哈哈

网友:
精灵有增大一些容量的副厂电池啦,确是好消息。比较了一下:尺寸相同,重量增加了30克,容量增了500。哪位用过,能否介绍一下,好使吗?

网友:
不靠谱,集线模块不是你这样直接并联那么简单的

网友:
楼主天真了。。。总线是数字信号的东西需要解码计算的,不是两个电池并联就可以加大容量这样简单的事情。你这样搞 ,CPU什么的不烧已经算幸运的了。

网友:
谢谢........给个好了

网友(2013-09-15):
好文章必须顶~
推一下写的不错~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赚分数!专推精华帖!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出多余的 PMUV2…… 送Naza V2 LED,精灵可以用。价格好商量。

哈哈。

想要PMU V2,QQ52154945

网友(2013-11-16):
引用 网友F:
我擦 绿内裤+毛腿 亮瞎眼
不怕绿色内裤掉色切鸡鸡么

开始还是牛仔裤,粉衣的,怎么忽然就脱了

网友M:
够悬乎,为什么不直接买一个升级主板呢,400多大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够悬乎,为什么不直接买一个升级主板呢,400多大洋就可以了。。。

升级主板不支持osd mini
dji故意的感觉

osd mini 不支持 gps 位置显示,
osd mark ii 支持
感觉也是故意的

什么时候dji 能像小米这样,厚道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