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改450!更新7.16~~~

楼主(2013-07-15):
构思了好久!今天晚上开搞!
今天只弄了电子部分!机械部分弄完就过来更新下!有兴趣的童鞋关注跟帖!哈!

02S用的是1S电池最高4.2V 。电调电压是5V!电压不一样会烧!会烧!烧鸡*巴(监控)!有这个问题的人应该好好去翻下初中的物理书!不解释!
搞了一晚上得出的结论是!02S的舵机的摆臂方向跟450一样遥控器不用去设置!

~~~~~~~~~~~7.15~~~~~~~~~~~~~~~~~~~~~~~~~~~~~~
刚才安装上去了!自己的一个舵机是坏的!就是摆臂后回中慢!!准备再去买几个质量好点的回来!
弄完!可以的话~!再来上视频!

机身是TB 上最便宜的!大家贱笑了!!接收器在前方下面!有必要的话!我会倒着安装接收器!

~~~~~~~~~~~7.16~~~~~~~~~~~~~~~~~~~~~~~~~~~~~~~~~~~~~~~~~~

今天早上试飞了下 !!烧了两个舵机 一个电调!!

原因是这个02S的接收器一接舵机电调就发热严重!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电调不行!

所以先放一边过段时间再去弄!!

网友:
这类折腾贴,我喜欢看

网友A:
祝LZ早日改好,02的接收是直接用1S供电,改为电调BCE的5V供电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至于遥控要不要重新设那不起什么问题,我只担心02S的接收距离比通用接收机的距离要短得多。

网友B:
楼主还不如直接买个-NEW V450D01-Z-04(RX2703H-D )六旋翼接收

网友C:
我靠,刚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8953
这个帖子的时候我就在想,再折腾下去变成450了,结果楼主还真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不如直接买个-NEW V450D01-Z-04(RX2703H-D )六旋翼接收

买了!还不如直接买套机!缺少折腾就不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LZ早日改好,02的接收是直接用1S供电,改为电调BCE的5V供电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至于遥控要不要重新设那不起 ...

准备也把天线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靠,刚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8953
这个帖子的时候我就在想,再 ...

那的帖子貌似是02S 的脚架不是主体!

网友:
哈哈 顶你 以前有同样的想法 不过没时间折腾

网友D:
我的4G6的接收机,拆下后另外接舵机用,但尾舵接口接普通舵机乱叫,发热,马上拔下幸好没坏,其他接口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4G6的接收机,拆下后另外接舵机用,但尾舵接口接普通舵机乱叫,发热,马上拔下幸好没坏,其他接口正常。 ...

把尾舵机的电路板一起换掉!试下!

网友E:
要用示波器看看舵机信号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用示波器看看舵机信号是不是一样的

业余爱好!没有示波器!有那家伙就直接买成品机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业余爱好!没有示波器!有那家伙就直接买成品机了!

本周开始实施 120D02一体接收改450工作,将详细记录改造过程。 反正120D02都成尸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周开始实施 120D02一体接收改450工作,将详细记录改造过程。 反正120D02都成尸体了。

好啊!有什么发现!一起过来研究讨论下!

网友F:
这个跨度有点大,有没改200或2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跨度有点大,有没改200或250的

改250 有人改过!!!450也可以的  只是现在没时间去弄!有时间再去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顶之~~~~

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有钱就去换好的陀螺仪了!

网友H:
LZ  有空教教咱怎么折腾!顶

网友I(2013-08-15):
这样改得不偿失吧,不如买个接收机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改得不偿失吧,不如买个接收机划算

接收机便宜啊!陀螺仪就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  有空教教咱怎么折腾!顶

这个貌似没什么技术要求吧!

网友J:
發熱是不是電壓問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發熱是不是電壓問題呀?

不是~是舵机问题。    02S用的是数字舵机。  我用的是模拟舵机!!

网友K:
舵机用450电调供电,再加一个1s电池给三轴供电,不知道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K:
舵机用450电调供电,再加一个1s电池给三轴供电,不知道可否?

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我测试的过程中 舵机独立供电~舵机就是没反映!02S的主板上只用了一个滤波电容!个人认为最好一起供电!增加50%电压都是在电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再说可以加强接收信号!

网友K:
我也有架02s,有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有架02s,有空试一下

可以的!只要调下舵机行程 就OK了!

网友(2013-11-15):
为了楼主的贱笑
等你的下文

网友:
不知道谁还有02S的接收版 俺也做个

网友L(2014-06-05):
没下文了啊,等楼主创新大牛改,严重支持。改好我也步楼主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