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450清单

楼主(2013-07-15):
新手玩02s能悬停了,现在准备入450求老鸟列一下配置清单价格2000左右

网友A:
飞越空机,蝎子2221-6电机,铂金40A电调,215*3,DS 95i,MINI VBAR。比你的预算稍微高点,但是用着省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越空机,蝎子2221-6电机,铂金40A电调,215*3,DS 95i,MINI VBAR。比你的预算稍微高点,但是用着省心。
...

稍微高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稍微高点?……

还好吧。。我的练习机就是这配置。。。比较省心。。。飞越空机随便炸,不心疼。电装好点性能有保障。有些动作才敢放心做。。。

网友C:
2楼的配置是有副翼的么?

网友:
要用ds95i的话就不能高压,所以115mg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吧。。我的练习机就是这配置。。。比较省心。。。飞越空机随便炸,不心疼。电装好点性能有保障。有些 ...

估计这配置和2K比要翻一翻吧

网友:
其实刚开始玩机也用不着这么高的配置.

楼主:
飞越的空机,无副翼的没有皮传吧

楼主:
嘉迪 GT450 无副翼皮传版 空机+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 6S 改装450!+ H 2221 1880KV+好盈 Platinum-60A-Pro 铂金系列 无刷电调+KST 515mg 空心杯数字舵机(适用于500斜盘,锁尾/450锁尾)+450高性能全金属数字舵机 MCJ SS-205MG *3 +7e 也不错吧,高手看看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楼的配置是有副翼的么?

中将先生,他都用MINI VBAR了,你居然还问有副翼!

网友:
飞越空机,花牌电机,铂金40,,215,陀螺自己看吧!不好推荐,尾舵选择太多了,515,520,95i,9257什么的都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中将先生,他都用MINI VBAR了,你居然还问有副翼!

原来论坛玩的多,后来又了无副翼基本就暂停了,所以,随着模型飞速的更新换代,俺又成新手了

网友:
基本都这样吧,飞越的450DFC空机,花牌无刷电机,铂金40A电调,K8陀螺仪,215mg,9257尾舵机,华科尔D10控带1002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论坛玩的多,后来又了无副翼基本就暂停了,所以,随着模型飞速的更新换代,俺又成新手了

呵呵!中将就是中将,有涵养,要是别人我这么说他,早骂我了,你,不错!!

楼主:
6s 450用多大的电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