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用4s出现弹跳

楼主(2013-07-15):
昨天试由3s转用4s电池,解锁比油离地约2米自动弹跳
立即掰桿停机,连续试多次一样,险些炸鸟
转回3s又正常,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A:
用什么电机和大桨?上个配置看看。同一款电机,用高S电池,需要改用小一点的大桨,如果你是飞550的,大桨要改用8045,不能继续用10寸的大桨,电压高了,电机转速提高,但是电机的扭力相对变小了,需要改用小一点的大桨,不然电机过载也会炸机的。

网友B:
我玩过一次。。。也是如此,但是我没掰杆。。。然后失控飞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电机和大桨?上个配置看看。同一款电机,用高S电池,需要改用小一点的大桨,如果你是飞550的,大 ...

400机架,电机XXDA2212-1400kV,桨用8045,3s2200mAh4转s4200mAh,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玩过一次。。。也是如此,但是我没掰杆。。。然后失控飞走了

好彩刚飞起不高出现,见佢弹咗兩次立即掰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机架,电机XXDA2212-1400kV,桨用8045,3s2200mAh4转s4200mAh,可以吗?

1400kv太高了,估计是电机KV太高造成的,建议你用低一点KV值的电机。只要一推油门转速马上上来了,省得太快飞控又会减少油门,因为转速变化太快,经常要在加油门和收油门之间来回,所以造成弹跳。建议你更换电机,那么高的KV是用在固定翼上的吧?

楼主:
谢谢!3s1用400kv,4s留番比550大架低kv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