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 尾巴震动巨大求教

楼主(2013-07-15):
谢Chance的回复,
看来帖子发这边是没多人关注了,我删了这边的内容发到电直区试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7392&extra
=

网友A:
皮带太紧也是很有可能会造成震动,而且很容易拉断,尤其是X2这种等级的直升机皮带非常细,拉太紧磨损会很大。

网友B(2013-09-15):
X2尾巴震动巨大:问题可能是1.尾轴承,尾轴在轴承中应该几乎没有径向间隙。2.尾皮带轮变形,如果是轴传检测齿轮是否变形。3.尾中联变形,与尾轴不垂直。4.尾桨螺丝过紧,尾桨无法自行甩直。另外,对于尾部的震动的表现还是要甄别震动源在机身处还是确实在尾部,希望能够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