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e快出来,我的KK飞控烧入KK_C没反应

楼主(2013-07-15):
KK_C怎么没有反应呢

网友A:
楼主,请教人不能这样的态度的。
gale是论坛的大神,有很高的威望。希望你修改一下标题,注意语气,谢谢!
而且你的提问要详细一点,有必要把你的过程描述一下。就说个没反应,谁能判断你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人不能这样的态度的。
gale是论坛的大神,有很高的威望。希望你修改一下标题,注意语气,谢谢! ...

这位朋友,谢谢你的提议,是不是接收机不兼容KK_c固件啊,我用的是天九接收机

网友A:
是不是解锁这一步无法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解锁这一步无法完成?

根据他的代码,在等待接收机信号的时候会闪烁,可是没有闪烁,解锁解不了,油门设定也不行,后来我发现运行代码时,程序一直死在中断函数里面,所以我确定应该是接收机不兼容或者他的代码本身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