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墙~下墙~

楼主(2013-07-15):
贴墙上去容易~下来难……每次贴好下来必炸各位大大指点怎么下墙
刚刚试了试~打个翻翻就能下墙了~不过控制不好还是要炸

网友A:
貌似猛推油门离墙后对应翻个90度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猛推油门离墙后对应翻个90度就可以了吧

试了下~感觉不错如果低点会炸鸡问一下怎么在墙上走啊

网友B:
蛋蛋玩个模拟器还发帖子~抵抗地心引力呗,跟地面走一样,加一个抵抗垂直向下的力就行了。

网友:
高手们的对话

网友:
沙发,请高人作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蛋蛋玩个模拟器还发帖子~抵抗地心引力呗,跟地面走一样,加一个抵抗垂直向下的力就行了。

好难动而且尾巴是撑着的

网友:
真机去贴完你会有更大的感悟

网友C:
怎么上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上墙呢?

就是把飞机先高速冲向墙面~然后快接近时候拉升降(头冲墙面的时候)然后给负螺距就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把飞机先高速冲向墙面~然后快接近时候拉升降(头冲墙面的时候)然后给负螺距就上去了

你这个上法很NB啊,我看别人一般都是翻筋斗上去的

网友:
楼猪是用的G系模拟器,凤凰成功率极低。一碰就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把飞机先高速冲向墙面~然后快接近时候拉升降(头冲墙面的时候)然后给负螺距就上去了

我用凤凰,每次把起落架,压坏!!!郁闷!!

网友:
直接收油门

网友:
玩的好欢乐

网友:
LS用凤凰上墙的兄弟们,在鸡鸡参数设置里把机体强度调到最大,拍上去是木有问题滴,当然你也别玩命往上拍啊,再强悍的蛋也会碎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上法很NB啊,我看别人一般都是翻筋斗上去的

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就这样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