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搞个水下摄影的有线遥控潜水器?

楼主(2013-07-15):
去东南亚、马代拍珊瑚和热带鱼很有意思。但是浮潜只能拍浅处,水肺潜要学习考证,代价也高。能不能开发个简单的业余用的有线遥控的潜水器,前面装上潜水相机和灯(一般三防小数码即可),动力和控制信号由有线和光缆,水面上上提供。体积要小,便携,且安全。潜水深度控制在10米内即可。应该不难,而且估计有商业价值。

网友A:
其实最大难度就是信号传输而已,如果你不介意你的潜艇连着一根十几米的线那么一切都没问题了。

网友B:
一般浮潜手持个防水相机就搞定了, 想要更好的效果, 不是专业的摄影设备拍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大难度就是信号传输而已,如果你不介意你的潜艇连着一根十几米的线那么一切都没问题了。

十几米够了,再深光线太暗。我觉得比深肺潜好,电力足灯可更亮,也安全。关键个头不能太大。不介意拖电缆,出毛病时还可拽回来。要紧的是注意避免被渔网什么的缠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浮潜手持个防水相机就搞定了, 想要更好的效果, 不是专业的摄影设备拍不出来.

3月我去马代浮潜,三米深以下浮潜就不行了,也拍不了微距。浮潜时浪拍摇晃的厉害,实际上差不多是盲拍。水肺潜时间和金钱投入太大,还要考证,有一定危险性,对老人也不适合。如有简单的有线遥控潜水摄影装置,技术上应该不难,制作得小巧像个产品确也不容易。不过水面上要有小船支持提供电力和操控。用大电瓶供电即可。有爱好发明的不妨一试。

网友B:
雷虎有款成品的潜艇模型, 4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虎有款成品的潜艇模型, 4000左右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3月我去马代浮潜,三米深以下浮潜就不行了,也拍不了微距。浮潜时浪拍摇晃的厉害,实际上差不多是盲拍。水 ...

你看看这个视频,水面的时候晃动还是有点利害的,但是潜下去以后却晃动没那么利害,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几米够了,再深光线太暗。我觉得比深肺潜好,电力足灯可更亮,也安全。关键个头不能太大。不介意拖电缆 ...

一般遥控都有失控保护的,失控可以控制水泵排水上浮    至于渔网的话,我猜马尔代夫那里应该没人用渔网捕鱼吧,如果太多中国人去那里就不敢保证

网友C:
吊绳子是最省事的方案了,  电源,视频信号什么的都可以从哪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视频,水面的时候晃动还是有点利害的,但是潜下去以后却晃动没那么利害,可以试试看

很好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吊绳子是最省事的方案了,  电源,视频信号什么的都可以从哪走

是的,还保险。那个4千的商品艇我查到了,由于铅蓄电池装在艇上,太重太大了。

网友:
其实如果做成有线遥控的话应该不难, 而且驱动装置, 摄像仓可以是分体组合式的便于长途携带. 论坛里的潜艇模型因为要仿真所以复杂, 如果你只想做个能潜水,能遥控前进后退上下的装置,那就简单多了.
举例来说, 两个可乐瓶按照双体船的样子固定, 瓶里装一定量的水作为重量调节, 两个瓶子中间靠下方装摄像仓,前进后退一套马达螺旋桨, 上升下潜可以用螺旋桨 也可以用压缩空气, 电源可以外置. 主要解决的是防水和姿态稳定的问题.
说到这里我有个突发的奇想:有没有人试过用四旋翼飞行器的控制系统来做水下的"飞行器", 同样是流体, 同样用于遥控摄影? 而且四旋翼飞行器的操控灵活性秒杀潜艇啊!

网友A:
http://bbs.voc.com.cn/topic-123099-1-1.html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全程水泵推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voc.com.cn/topic-123099-1-1.html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全程水泵推进。

做的很漂亮, 就是感觉不太稳, 会不会在水里翻跟头或者竖起来

楼主:
还有个难题是要能抗海水腐蚀!解决了,就不必冒风险下潜去拍珊瑚、热带鱼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难题是要能抗海水腐蚀!解决了,就不必冒风险下潜去拍珊瑚、热带鱼啦!

靠材料自己了,尽量设计成开放性结构,这样压强问题就不是主要的了, (浮箱)就靠涂层了。

我在广州, 可惜搞出这东西来也没什么地方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材料自己了,尽量设计成开放性结构,这样压强问题就不是主要的了, (浮箱)就靠涂层了。

我在广州, ...

去泰国呀,去那里旅游最实惠,海滩也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泰国呀,去那里旅游最实惠,海滩也美!

你去圣河看看,吐得你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材料自己了,尽量设计成开放性结构,这样压强问题就不是主要的了, (浮箱)就靠涂层了。

我在广州, ...

我是佛山的,我看潜艇的资料也有一年多了,希望有机会可以一起研究研究

楼主:
将来争取去西沙呀!那里刚开放,现在条件和价格还差一些。

网友C:
在补充一下  摄像机的选择,刚好我也接触得多 安防监控的项目

想要有良好的画质,摄像机不能省,  目前主流的技术指标   700线 以上 或 200W /300W 象素的 702P 的图象价格普遍 500块以下就能买到 山寨组装品,图像还算不错。

进口货普遍在 2~4K  。   还有一类是带有光学变焦的 10~22X 。

这东西其实和飞行器的问题差不多,  海水急的地方要用稳定器,稳定图象。

更邪恶的设想是,搞个 6脚/2手/的蛛蛛结构~~~ 在水下行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补充一下  摄像机的选择,刚好我也接触得多 安防监控的项目

想要有良好的画质,摄像机不能省,  目前 ...

Gopro就行了, 防水壳现成的.
毛手毛脚的机器, 一来是舵机多, 故障率高, 防水是个问题; 二来容易被水草之类的挂住, 技术难度太大了.

给你支个更邪恶的招:捉一条鱼, 把摄像机挂上, 放它去游, 绝对稳, 绝对不会故障, 而且不会被水草挂住, 等拍摄时间差不多了你就用定时装置或遥控装置激活一个微型压缩气瓶和冲气球让鱼浮上水面回收设备.

唯一的风险就是鱼被大鱼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pro就行了, 防水壳现成的.
毛手毛脚的机器, 一来是舵机多, 故障率高, 防水是个问题; 二来容易被水草之 ...

很有形象力!馋鱼吃啦吧?

网友:
线的阻力好大吧

网友:
一起研究,我是搞通信的,这个不难。难在防水和机械。

楼主:
感觉难的是如何防止被水草绊住和绊住了如何能收回,我玩遥控帆船时就遇到过类似的棘手问题。所以想还是拖个电缆兼脐带为好。

网友(2018-11-23):
出雷虎潜艇,9成新,有意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