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SDT-2型微型双路电调

楼主(2013-07-15):
WH.SDT-2型 5A微型双路双向电调(带独有的坦克混控功能)

是本工作室自主研发的史上最小的双电调,主要针对仿真模型的升级与改造,可用于1:35坦克模型的主驱动。其主要特点:
1 外形尺寸2cm×2.5cm×1cm(长X宽X高);
2 电源电压直流;3.7V
~4.8V(低压);6V~9.6V(高压)
3 负载电流5A;瞬时最大电流8A;
4 有摇杆中点设置、范围设置功能;
5 带5V.1A的BEC,可给接收机供电;
6 带有独特的坦克行走混控功能;
7 带有双路独立或双路混控选择开关;
8 有失控保护功能;

这个可以用在改395电机的HL坦克上吗?

另问“伟恒”坦克电调具体用哪一种,TB上怎么没有看见?

网友:
35坦克静改动的,395电机肯定用不了

网友A:
你要用395电机的话,伟哥电调还有适用于1:16的电调和声组!具体看店!

网友B:
已经短消息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短消息给你

可以帮我选个型号吗?我的要求是经济点的电调,只要求行走和炮塔旋转就可以了
不需要炮俯仰和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395电机的话,伟哥电调还有适用于1:16的电调和声组!具体看店!

可以帮我选个型号吗?我的要求是经济点的电调,只要求行走和炮塔旋转就可以了
不需要炮俯仰和开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帮我选个型号吗?我的要求是经济点的电调,只要求行走和炮塔旋转就可以了
不需要炮俯仰和开火。

WY-16-Ⅱ型这个就可以!可以走,可以转,可以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Y-16-Ⅱ型这个就可以!可以走,可以转,可以撸

靠爷最近很活跃,啥状况?

网友:
35的再配个声组就完美了 ,声组就是坦克的灵魂 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靠爷最近很活跃,啥状况?

等伟大富声组么……哥的豹2齐活了!1:144,1:72,1:24,1:35,1:16的。等伟大富的声组出来,撸个全家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等伟大富声组么……哥的豹2齐活了!1:144,1:72,1:24,1:35,1:16的。等伟大富的声组出来,撸个全家福!

豹子收集齐各种有毛的意思,你统一收集豹2的35比例的A1到A7各个型号,以及16比例的各个变形车,这才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豹子收集齐各种有毛的意思,你统一收集豹2的35比例的A1到A7各个型号,以及16比例的各个变形车,这才有意思 ...

不齐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