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450最纠结的不是炸没炸,而是炸到什么程度

楼主(2013-07-15):
不是炸得越厉害越纠结,而是炸得稍微有一点点问题,但是却不能再继续使用。
例如主轴、横轴,肉眼几乎看不出神马弯曲,旋转起来也看不出什么大问题,
但是把主轴插入固定座的2个轴承的时候,却发现插入了一半就卡在那里,
新的主轴是会一通到底的。

如果炸得弯弯曲曲的反而有一种快感,大家是不是也这样的

网友A:
插一半卡那了 那个弯曲程度已经不行了。能插进去 上下到极限都顺溜的 弯曲的程度不严重。凑合着用也行。机械加工的主轴。圆轴跳动怎么也不会超过2丝吧。炸过后。基本不影响飞行的弯曲在10丝内。这个可以用平面看出来有间隙了。但如果插进主轴轴承座。那不会卡住。因为轴承座本身的安装精度远远低于这个尺寸。20丝吧。估计能感觉插进去有摩擦到一边的感觉了。这还得看你当初安装固定主轴座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
就是这样的,弯得利害反而无所谓,一点点真让人结纠呀,所有像这样的东西买一叠,不想这么多,换

网友:
主轴。横轴的话。基本是每炸必换的。。换了安全!

网友:
横轴,主轴肯定保不住了。。。

网友:
这是模拟器无法体会到的快感,修机!

网友:
LZ讲到点子上了,确实如此! 也就是说,存在不好现象,但却找不到根源所在。

网友:
450的主轴很便宜,炸后检查一下如有变形直接换了最好

网友:
楼主的意思我能理解~~死就死的彻底点~也算是鞠躬尽瘁了~但是就怕残那么一点~你说是补一刀让他死呢还是包扎一下带伤服役呢~是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让你很纠结~~典型的完美主义者 就不要纠结了~~直接扔掉眼不看心不烦~

网友:
嘿嘿,楼主是炸的不彻底,炸的不开心

网友:
横轴主轴尾管,看都不要看,炸了就直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一半卡那了 那个弯曲程度已经不行了。能插进去 上下到极限都顺溜的 弯曲的程度不严重。凑合着用也行。机械 ...

兄台干嘛的,研究的很深嘛,弯的轴如何利用?

网友:
弯了换!~要不是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