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作业,四旋翼装机报告!更新装机时的一些豆知识!

楼主(2013-07-15):
逛了半个多月论坛,在前辈们的指导下,完成了初期作业,废话不多说,先上图,求找茬!图1:
购买的所有东西,来个合照!

图2:
XXD2212电机,KV930

图3:
玉兔2+TS353图传

图四:
摄像头。我的控是华科尔DEVO F7,所以是个7通道接收机RX701

图5:
全景,橙色桨是前面,黑色桨是后面,本来想和我的华瓢搞成一样,可是后来才发现,华瓢是黑色桨在前面,橙色桨在后面。。囧。。

图6:
再来一张后面

配置:
飞控:兔子2+GPS+兔子分线板
OSD:兔子2专用OSD
电机:XXD2212 KV930
电调:好盈20A
机架:flyingrobot-400 400MM机架
桨:1045
摄像头:420线
图传:TS353+RC305,另外一个12V-12V DC电源稳压模块
控和接收:DEVO F7+RX701
电池:3s2200ma电池
嗯嗯,基本上就是这些配置了,要是还有哪里不清楚的可以问哈!

现在,我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的电池,只能飞不到3分钟!!!!我的天!!!3分钟!!!求安慰!求指教!各种求!!!老鸟们速度帮忙啊!!!
另外,更新几点装机的豆知识:
1、OSD的VIN和GND必须接摄像头的视频输出和地线(输入地线直接接),VOUT和GND必须接图传的视频输入和地线,这里,最主要的是GND地线,特别是输出地线,不接的话,OSD不会叠加的。。
2、华科尔RX701接玉兔的话,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要进行一下交换,RX701第一通道是升降,第二是副翼,而玉兔第一通道是副翼,第二是升降,嗯,交换下就OK
3、DVEO F7控的第五通道是Gear通道,这个通道在F7上面是个2段开关,第七通道是F-MOD开关,是个3段开关。因为我没有在F7上找到通道设置,所以我对他们进行了交换,这样的结果就是:F-MOD开关在第五通道,是个3段开关;Gear开关在第七通道,是个2段开关。。。交换的方法很简单,在接收机接玉兔的时候,把第五和第七通道的接线进行下交换就OK。
4、关于图传接收机RC305整合到监视器里面的接线定义:
这里仅作参考,估计不是一样的厂家,接线定义不一定一样的。我的RC305拆开以后,针脚定义如下:(此图转载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0375609,为原图的一部分,如作者认为不妥,请告知)

网友:
2200MA电池 你还想飞多久啊

网友:
话说你最好换了浆..那浆不是一般的烂...你xxd电机的子弹头好牛啊..竟然是和电机同色的

网友A:
3分钟下来电池电压多少?
我用异形机架,V2216电机,1047桨。摄像头通电的情况下飞3分钟多,把摄像头拔掉留着图传飞7分钟后下来测电压是3.86。
3S 2200 格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分钟下来电池电压多少?
我用异形机架,V2216电机,1047桨。摄像头通电的情况下飞3分钟多,把摄像头拔 ...

电池一样,没有拔掉摄像头,只能不到3分钟,难道,摄像头是耗电大户??
上去4.12,3分钟下来3.70左右。。

网友B:
总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重多少?

900g左右。。

网友:
学习了 一共花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900g左右。。

900g,你不用fpv看看多长时间。

网友:
我的  飞下来  七分钟的样子

网友:
我是450机架3S 2200MA不用FPV起飞重量1000G 可以飞12分钟

网友C:
电机效率低、电调速度慢、电池不好、桨效率不高

网友:
也准备玉兔的路过

网友D:
我和楼主装备几乎一样,就是我是朗宇电机,还没飞,楼主的三分钟我就震惊了,最起码也应该上10分钟啊

网友:
是不是桨太大,互相影响导致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效率低、电调速度慢、电池不好、桨效率不高

太专业,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楼主装备几乎一样,就是我是朗宇电机,还没飞,楼主的三分钟我就震惊了,最起码也应该上10分钟啊

我估计是带了摄像头和图传这一套,所以时间直线下降,在没装图传之前,能飞不止5分钟,这之前试过。。

网友:
嗯,这个重量也增加了,你可以再检查检查,换9寸桨试试,感觉这时间不正常,毕竟这个架子很轻

网友:
飞行 时间才是硬道理

网友:
1 2 3买单!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一样,没有拔掉摄像头,只能不到3分钟,难道,摄像头是耗电大户??
上去4.12,3分钟下来3.70左右。 ...

大哥,3.7v锂电满电电压是4.2v啊,11.1v锂电满电电压是12.6啊,可能因为这个飞不久,但是我有时候充电只能充到12.19v,没关系,照样飞,我的飘飘机配置2700KV无刷电机,30A电调,飞了5分钟,下来测得总电压11.0v-11.7v不等,每片电压3.6v-3.9v不等

网友F:
你那电机上写的KV930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专业,不懂啊。。。

xxd的效率太低了减30% 桨效率低减20% 电池不好减10%  电调速度慢减10%
这样综合一下 时间就只有45%了

网友:
测出毛病了吗?

网友G:
楼主一共多少啊  看你是用的兔子2代吧

网友:
切糕都装了,你上1.2G怕啥

网友H:
没有图传应该可以在7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3.7v锂电满电电压是4.2v啊,11.1v锂电满电电压是12.6啊,可能因为这个飞不久,但是我有时候充电只能 ...

单节电池4.12,3节你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一共多少啊  看你是用的兔子2代吧

一共,不算控的话,2170左右,不带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电机上写的KV930吧

对,我写错了。。总记着980呢。。囧。。

楼主:
引用 网友C:
xxd的效率太低了减30% 桨效率低减20% 电池不好减10%  电调速度慢减10%
这样综合一下 时间就只有45%了

...

XXD效率为什么要减30%?桨我买了9寸的,电池是格氏。另外,请前辈推荐个电机、桨和电池,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图传应该可以在7分钟左右

没试,一直在下雨,在家老婆嫌弃声音大,说跟只大苍蝇似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XXD效率为什么要减30%?桨我买了9寸的,电池是格氏。另外,请前辈推荐个电机、桨和电池,行不?

XXD效率低啊。。磁钢和绕线差啊。。话说你930kv的配10寸桨啊
电机可以用盘式。桨用apc,电池。。格式也不错可以了

网友:
电机 你选 错了  选朗宇的好点 才飞3分钟? 电池不行 换个4200的 应该可以飞个7分钟吧  但是不知道 你电机够力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XXD效率低啊。。磁钢和绕线差啊。。话说你930kv的配10寸桨啊
电机可以用盘式。桨用apc,电池。。格式也不 ...

唉唉,盘式电机,好点的就好贵了哦。。只有慢慢来了哦。。

网友:
光飞控板的飘过

网友:
我的玉兔2组装好了明天首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节电池4.12,3节你就知道啦。。

我是说你电池没充满

网友:
这个配置来航模摄影低了点

网友:
三分钟貌似太短了点了

网友:
电机换盘式吧,省点的2810Q就不错了,我的1300g,没精确测试,但怎么也超过5分钟了,格式2200电池。另外图传单独供电的。
电池换个5000的。
另外再再提醒,多花几十块钱买好的桨,能省下一个飞机的钱,尤其还是FPV

网友I:
楼主 你的F7控好用吗?说下使用感受哈 我也想入手个

网友:
1047  浆效率应该稍稍有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你的F7控好用吗?说下使用感受哈 我也想入手个

建议不要入F7, 我建议天地飞9等,F7的FPV是鸡肋,不能和一般图传进行匹配。。我现在后悔死了。。

网友I:
RE: 新人作业,四旋翼装机报告!

引用 楼主:
建议不要入F7, 我建议天地飞9等,F7的FPV是鸡肋,不能和一般图传进行匹配。。我现在后悔死了。。

是不是只能用华科尔自己的镜头图传组匹配?屏幕看起来怎么样?做FPV舒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只能用华科尔自己的镜头图传组匹配?屏幕看起来怎么样?做FPV舒服吗?

只能配华厂本家的图传设备,屏幕看起来还是不错,但是位置不对,位于双手下方,这样子的后果就是,人看屏幕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所以基本都不看的。。
想做FPV用的屏幕的话,完全不现实哈!现在在网上买个7寸的高亮LCD显示器不贵的,高分的也就500多点,800*480的话,也就100多200的样子,买一个回来,还可以给它动动手术,集成个图传接收机在里面什么的,就可以直接当FPV监视器了。。
我推荐你个配置吧:天地飞9(可1代,因可以换高频头,可以选择2.4G还是72M的,里面还带模拟器、控电、接收机等)大概1000左右,液晶监视器200左右,图传接收RC305大概120左右,算下来,比单独买F7划得来,真心推荐!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只能配华厂本家的图传设备,屏幕看起来还是不错,但是位置不对,位于双手下方,这样子的后果就是,人看屏 ...

真心的感谢你  通过泡论坛 我也发现屏显在下方的不便,看了您的诚心回复,我也基本上打消了入手F7的信念。现在在天9和华D10之间纠结。天9的模具我喜欢,典雅中带有尊贵,尊贵中彰显朴实,但有人说其线路做工略显粗糙,原器件尤显低劣。D10的尊荣我不敢恭维,但听说手感极佳,还有惊神泣鬼的固件。唉,实在难以抉择,只能仰天长叹:既出天9何出D10?!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心的感谢你  通过泡论坛 我也发现屏显在下方的不便,看来您的诚心回复,我也基本上打消了入手F7的信念。 ...

好像D10论坛用的不少,我不好评价,问下大家吧。。说实话,要真的是玩玩初级的,就华厂的控就不错了。。也可能我隔岸观花,总觉得彼岸风景比此处风景更好吧。。

网友:
整体多重?

网友:
450轴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