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A BEC 数据记录功能电调,谁玩过

楼主(2013-07-15):
无意间看见论坛上有广告中特威电调16A BEC输出,数据记录功能 (后面我查了他们网站BEC是瞬间输出,持续输出为8A)。数据记录我看凤凰也有的,BEC大电流输出,这支持的舵机数量是惊人的。我想现在随着螺陀仪的出现对于BEC电流的输出会越来越高了,在舵机不换向的时候电流应该是最大的,陀螺仪的不断换向单个舵机的电流瞬间可能达到700-800mah。这是我最近玩陀螺仪测试出来的,他们对于BEC的方向我觉得是对的。以后BEC应该是会朝着大电流的方向发展,目前还没看见谁有比这更高的电流输出。有没有实际用过的老鸟,打算去买个试试,数据记录功能怎么样,输出是图片格式吗?如果可以的话以后测试飞机就更方便了,Eagle tree的家伙好用但我偏向于放在飞机上实时监测,不要外部设备。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A:
现在的8.4V高压舵机可以直接插2S电,BES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8.4V高压舵机可以直接插2S电,BES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

我觉得现在阶段BEC退出历史还早得很,BEC的优势摆在哪了。

网友B:
好东西啊!不知道电压可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啊!不知道电压可调不了。

电压是可调的范围是5,6,7.4 8.4V他们网站上有www.ztwoem.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现在阶段BEC退出历史还早得很,BEC的优势摆在哪了。

现阶段BEC退出历史确实还早,不过。。。BEC有什么优势?
大电调的BEC很容易起火,所以现在很多大电调没有BEC了,图中的120A应该就是没有BEC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阶段BEC退出历史确实还早,不过。。。BEC有什么优势?
大电调的BEC很容易起火,所以现在很 ...

不用外接电池供接收机,省重,降低接线复杂性。这也是BEC(无电池电路)电路最原始的设计意图,现在随着模型电子的发展,模型功能增多,BEC所供电流要求增大,先前1-3A的电流肯定是不够用的,现在有做到5A,但真正做得好的不多。因为BEC 与ESC同时工作发热比较高,对散热与元器件的质量要求高。在不增加重量的情况下,特别是航模爱好者还比较偏向于选择带BEC的。你觉得呢?所以BEC电流现阶段也是电调的一项优势所在,不相信的话玩玩现在带自动平衡仪(或自动驾驶)接收机你就知道了。

网友C:
个人感觉,那个小舵机插头,是过不了8A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那个小舵机插头,是过不了8A电流的。

这个是BEC线跟舵机线线径不是一样的,对于具体多大的经径我不清楚,我但我觉得厂家在设计的时线径应该不是问题而且是经过测试的必竟电流这么大。我个人觉得这系列的厂品外观还是不错的,总体比好盈铂金系列要好看。这款产品他们应该是定位在高端方面,选料应该不会太差,中特威的电调我还是有用过一些,不管油门线性,稳定性方面都还觉得可以,他们真正用心去做厂品的,这款新厂品没人用过吗?看来只能电话给厂家看下,在哪可以买得到,直接去店里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BEC线跟舵机线线径不是一样的,对于具体多大的经径我不清楚,我但我觉得厂家在设计的时线径应该不是 ...

舵机那个插头,本身就是过不了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
瞬间电流大一点,持续电流没那么大,插头和线都没问题。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啊!不知道电压可调不了。

现在的 电调一般都能调电压的, 这个应该也可以的。  只是不知道能支持多大范围的可调电压。 我也去找找看。应该能找到一些 有用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 电调一般都能调电压的, 这个应该也可以的。  只是不知道能支持多大范围的可调电压。 我也去找找看 ...

这个电调电压是可调的,范围是5V 6V 7.4V 8.4V

楼主:
对于数据记录功能我了解了下,当前他们只能记录电流最大值,电压最小值,温度,转速等级这些,而不是实时记录数据,不像风凰能实时记录这些数据并以图表的形式保存下来。这对于测试的分析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对于这个数据记录功能,我很感兴趣,一直想知道飞机在空机的数据。双向传输没哪么多时间低头去看。如果他们能把数据记当功能再强大些,我觉得这个产品将是无敌的。你们觉得呢?

网友E:
单个舵机700~800mA的输出?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即便是DS95这样的小型斜盘舵机,单个瞬间吃电都能达到6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个舵机700~800mA的输出?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即便是DS95这样的小型斜盘舵机,单个瞬间吃电都能达到6A…… ...

DS95瞬间能达到6A,我估计是因你的陀螺仪与舵机转动角度不合(陀螺仪增益角度大于舵角)造成卡舵否则按正常是没有这么高的电流的,你想像下这小马达功率能有多大。如果舵机长时间这样工作肯定要挂掉的(要么扫齿,要么控制板)。

网友F:
2s直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s直驱得了

用高压版,2S直驱没问题啊。大鸟上高压肯定是好的

楼主:
这个电调还带直升机定速模式,好强大啊!肯定要入手了,谁知道他们代理商是谁,我在TB上找不到。

网友:
好东西啊,看着就想买。不知道现在哪里有卖???

网友:
很强大,膜拜,
我啥时候能拥有呢?
入魔更有动力了。

网友:
我又来顶你了。

网友:
这个电调现在有卖了吗?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得多大的JJ才能用的上?

网友:
好东西啊···

哪里有买啊。多少银子一个。出个价吧·····

网友G:
楼上的你在哪里找到的英文资料? 没找到购买渠道吗?

网友:
8月份的上海展应该会有这款新品卖吧。

网友:
没空去上海展啊·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你在哪里找到的英文资料? 没找到购买渠道吗?

你看过我帖子啊,我在国外网站上看到的。

网友:
还没出吗? 国内还没出货?

网友(2013-08-16):
这个我找了好几圈还是没在国内找到,应该还没上市吧。

网友:
他们官网已经出消息了。 上海展会带这个电调,还有另外几款新品参展,有去参展的兄弟帮我带一个回来好吗。我没空去看。我附个地址,有兴趣的可以看啊看你,顺便发个帖子说明下价格啊,如果能把其他几款新品也打探一下,那就太感谢了!
2013年第十届上海国际模型展出展简介
http://www.ztwoem.com/news_more/ ... -1288692226467.html
这网址真他妈长啊!